不同系列MCU外设资源如何快速对比差异点?

楼主(2024-06-11):
如题,不同系列MCU外设资源如何快速对比差异点?例如GD的H7系列和GD的F4系列,外设资源肯定存在差异,像这种情况只能对着PIN脚定义,逐一对比吗?有没有官方工具软件或者一些小技巧?

网友A:
可能会有选型表的吧

网友B:
一个是H7一个是F4没办法对比啊

网友C:
一般来说,可以看看功能,引脚之类的同系列还好,不一样系列不用比较了

网友D:
我建议是直接看电路设计,一般电路设计差不多,基本硬件就是兼容的

网友E:
这个对比的话,就看都支持什么资源呗

网友F:
主要是看你的需求,看你需要MCU支持什么功能

网友G:
官方工具估计没有的,只能人工对比了

网友H:
可以找个代理商,看看代理商怎么给你介绍

网友I:
其实就关注你的需求的点就好了,不用都关注到的

网友J:
引脚对比没啥用啊,内核都不一样了

网友K:
其实差异点的话我觉得没必要对比,就看自己需要什么,那个支持哪个不支持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