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助,新塘NUC131官方例程有模拟UART例程吗?

楼主(2024-06-11):
新塘的NUC131芯片,想问下,在官方例程包里,有模拟的UART例程吗?在哪里?或者有哪位大神有实现新塘芯片的模拟Uart例程?

网友A:
模拟就不用官方出例程了,直接网络搜索,通用的

网友B:
UART都是标准外设,还模拟干啥。

网友C:
https://bbs.21ic.com/icview-972486-1-1.html
参靠M051的。

网友D(2024-07-11):
这串口不够用了吗?还需要模拟的、

网友E:
我建议您啊,用SPI转串口的方式,这样比较靠谱一些

网友F:
其实如果串口用的多,可以用SPI转串口的吧,这样是不是会好一些

网友G:
一般模拟串口不都是通用的吗

网友H:
我觉得官方应该没有相关的例程吧,这种模拟串口都是网上找才行

网友I:
我也想找个模拟串口的例程,楼主找到了开个源呗

网友J:
一般来说不都是网上公开通用的么,模拟串口

网友K:
其实模拟串口就是时序搞对了就可以了

网友L:
用不惯模拟串口,可以用个串口拓展的,很好用

网友M:
你这需要模拟几个串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