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塘M0用定时起捕获怎么做模拟串口Rx?

楼主(2024-06-12):
谁用过新塘M0的定时器输入捕获测脉宽来搞过模拟UART的Rx,或是用过外部中断加定时器搞过模拟UART的Rx吗?

网友A:
模拟的很容易啊。主要是计算波特率。

网友A:
官网上也有模拟版本的示例。

网友B:
在嵌入式系统开发中,模拟UART接收(Rx)通常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包括使用定时器输入捕获功能或外部中断结合定时器。一般是使用定时器输入捕获测脉宽模拟UART Rx

网友C:
设置定时器为输入捕获模式,选择合适的通道来捕获外部信号的边沿(上升沿或下降沿)。配置定时器的时钟源和预分频器,以确保定时器的分辨率满足UART波特率的要求。

网友D:
当检测到起始位(通常是低电平)时,启动定时器开始计时。在每个数据位的中间位置捕获定时器的值,以确定数据位的电平。

网友E:
根据捕获的定时器值来判断数据位的值(高电平或低电平)。将捕获的数据位组合成字节,并进行校验和处理。

网友F:
一种方式是可以这样,使用外部中断加定时器模拟UART Rx设置外部中断引脚,使其在检测到UART信号的起始位(下降沿)时触发中断。

网友G(2024-07-12):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启动定时器,定时器的周期应设置为UART波特率的1/16或1/8,以便在每个数据位的中间位置进行采样。

网友H:
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中,在每个数据位的中间位置读取UART信号的电平。将读取的电平值存储起来,直到一个完整的字节接收完毕。

网友I:
一般这么做的话,需要注意波特率匹配,确保定时器的分辨率和波特率匹配,以避免数据采样错误。

网友J:
合理设置中断优先级,以防止中断冲突。在硬件设计中考虑噪声抑制措施,如使用上拉电阻或硬件滤波。在软件中实现简单的滤波算法,以提高数据接收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