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新塘M453集成的SPI0如何软件设置三线模式?

楼主(2024-06-12):
新塘M453集成的SPI0如何软件设置三线模式?

网友A:
如果是指mosi, miso在同一个bus,只要用个电阻串起来即可。

网友B:
三线?发送接收同一根线吗?好像硬件上就有这个模式吧

网友C:
M453系列微控制器集成了多个串行外设接口(SPI),其中包括SPI0。SPI接口通常支持多种工作模式,包括四线模式和三线模式。

网友D:
在三线模式下,通常是去掉了片选(SS)信号线,使得数据输入和输出共享一条数据线(MOSI/MISO)。

网友E:
要在软件中设置SPI0为三线模式,你需要配置相关的寄存器。首先要使能SPI0时钟,然后配置其寄存器,就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F:
在配置SPI0之前,首先需要使能SPI0的时钟。这通常通过设置系统控制模块(SCM)中的相关寄存器来完成。

网友G(2024-07-12):
设置SPI0控制寄存器(如SPICON)来配置SPI的工作模式、数据格式、时钟极性和相位等。在三线模式下,你可能需要设置某个特定的位来启用三线模式。

网友H:
设置数据帧格式,包括数据位长度、LSB或MSB优先等。

网友I:
如果需要使用中断来处理SPI通信,还需要配置中断使能寄存器和中断服务程序。最后,使能SPI0模块,使其开始工作。

网友J:
具体的寄存器名称和位配置需要参考新塘M453的用户手册或固件库手册。

网友K:
我觉得官方应该有相关的SPI的操作demo吧,可以参考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