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利用回调函数的超时设计

楼主(2024-06-11):
基本思想:定义回调函数和回调注册函数,将定时/超时服务函数注册回调,每一次定时器中断执行一次回调,回调函数只需对计时时间TCNT做减1操作即可。

当TCNT为0时即定时/超时时间到,并置超时标志,应用程序只需判断标志即可明确定时/超时时间是否到来;回调函数和回调注册函数定义如下图所示,多个超时/定时回调函数可注册在回调函数数组中:

定时中断函数中进行遍历处理,定时中断函数处理示意代码如下图所示:

网友A:
学习了,这种设计很巧妙。

网友B:
利用回调函数的超时设计很实用

网友C:
很巧妙的设计理念

网友D:
定义回调函数和回调注册函数,将定时/超时服务函数注册回调,每一次定时器中断执行一次回调,回调函数只需对计时时间TCNT做减1操作即可。

网友E:
利用回调函数的超时设计思想非常不错

网友F:
定义回调函数和回调注册函数,将定时/超时服务函数注册回调,每一次定时器中断执行一次回调,回调函数只需对计时时间TCNT做减1操作即可

网友G:
定时器的分辨率越高,超时的精度越高,但可能也会增加功耗和成本。

网友H:
避免在回调函数中执行复杂的任务或长时间占用CPU资源,因为这可能会导致系统响应变慢或错过其他重要的中断。

网友I:
回调函数本身是稳定的,不会因为异常输入或逻辑错误而导致程序崩溃。

网友J:
在回调函数中处理异常或错误情况,比如资源获取失败或外部中断源故障。

网友K:
回调函数应该能够处理超时或其他错误情况,并返回相应的错误码或状态。

网友L:
如果回调函数会访问共享资源,确保使用适当的同步机制(如互斥锁)来保护临界区,避免竞态条件。

网友M:
如果单片机支持多任务或多线程,需要确保回调函数是线程安全的,避免并发访问共享资源导致的问题。

网友N:
使用标志位或状态机来管理超时状态,以便在适当的时候调用回调函数。

网友O:
应该尽量减少中断服务程序中的代码量,避免使用复杂的算法和大量的变量。

网友P:
回调函数应该尽可能短小精悍,避免长时间占用处理器

网友Q(2024-07-11):
回调函数主要就是函数指针的应用

网友R:
在多任务环境中,需要注意管理共享资源,确保回调函数在执行时不会与其他任务发生冲突。

网友S:
回调函数应该有明确的入口和出口条件,避免无限循环或不确定的执行流程。

网友T:
设计回调函数时,考虑参数的有效性和传递方式,避免使用复杂的结构体或大量数据,以免增加中断处理的负担。

网友U:
超时是通过中断服务例程(ISR)来实现的,确保中断优先级设置合理,避免高优先级中断频繁打断低优先级中断导致超时累积。

网友V:
单片机通常有多种定时器可用,选择合适的定时器来确保超时的精确性和效率。

网友W:
回调函数通常是通过中断服务例程(ISR)实现的,需要注意处理中断嵌套和优先级,确保高优先级的中断不会被低优先级的中断长时间阻塞。

网友X:
评估回调函数对内存和堆栈的影响。如果回调函数需要分配大量内存或深度递归,可能会对系统资源造成压力。

网友Y:
设计好回调函数的注册与注销机制,避免在不需要时仍然被调用,或者在需要时被遗漏。

网友W:
超时设计中应包含错误处理机制

网友Z:
如果回调函数需要额外的参数,要设计好参数的传递方式

网友AA:
:回调函数往往需要高效执行,以减少对主循环的影响

网友AB:
尽可能在栈上分配局部变量,避免在回调函数中动态分配内存

网友O:
超时时间应该根据实际应用需求来设定,既要保证足够的响应时间,又要避免过长导致不必要的延迟。

网友AC:
如果单片机支持低功耗模式,确保在没有超时事件处理时能够进入低功耗模式,以节省能量。

网友M:
考虑超时时间的精确度,是否需要使用硬件定时器来提高计时的准确性。

网友AD:
回调函数的执行时间应尽可能短,以避免影响定时器的精度和系统响应时间。长时间运行的回调函数可能导致定时器溢出或错过其他中断事件。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单片机支持多任务或多线程,需要确保回调函数是线程安全的,避免并发访问共享资源导致的问题。 ...

安全必须是第一位的

网友AE:
回调函数应该尽可能简短,以避免长时间消耗处理器

网友AF:
使用回调函数的超时设计思想非常好

网友AG:
评估回调函数对内存和堆栈的影响。

网友AH:
回调函数的概念应用好了,会很有作用。

网友AI:
设计一个回调函数注册和注销机制,避免在不需要的时候被调用,或者在需要的时候丢失。

网友AJ:
如果回调函数访问共享资源,确保使用适当的同步机制(比如互斥锁)来保护临界区免受竞争条件的影响。

网友AK:
超时设计中应该包括错误处理机制。

网友AL:
如果微控制器支持低功耗模式,请确保在没有超时事件处理的情况下可以进入低功耗模式,以节省能源。

网友AM:
考虑超时周期的准确性以及是否使用硬件计时器来提高计时的准确性。

网友AN(2024-08-10):
如果微控制器支持低功耗模式,请确保进入低功耗模式时不进行超时事件处理,以节省能源。

网友AO:
避免在回调函数中执行复杂的任务或长时间占用CPU资源

网友AP:
微控制器通常有多个定时器可用,选择合适的定时器来保证超时的准确性和效率。

网友AQ:
回调函数的概念应用得好的话会非常有用。

网友AR:
利用回调函数设计超时机制,即在函数执行超过设定时间后触发另一函数,以处理超时情况,确保程序流程按预期进行。

网友AO(2024-09-12):
设计思想和理念非常前卫

网友AS:
其实主要是算法在里面起着关键性作用

网友AT:
事实上,算法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

网友AU(2024-12-14):
使用回调函数的超时设计非常有用

网友AV:
回调函数还是有必要深入探讨的

网友AW:
这个跟直接计数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回调函数的超时设计很实用

其实中断就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AX:
回调函数仍然需要深入研究

网友AY:
这和直接在中断函数里面进行加减操作一回事嘛

网友AZ:
这和直接计数有什么区别?

网友BA:
这与在中断函数中直接加减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