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电阻式传感器测量模块的传感器接口

楼主(2024-06-11):
振动电阻式传感器测量模块的传感器接口

RM502模块采用了高精度模拟信号驱动和采集技术,能够驱动和测量对电阻精度要求较高的传感器。它采用恒流驱动和实时电流测量,有效避免了环境温度变化引起的测量误差。同时,它具有高精度差分AD转换和可编程增益放大功能,能够对小信号具有极高的灵敏度。

RM 模块可测量两个通道差阻式传感器
1.差阻式传感器不同线制及线缆颜色定义
目前,差阻式传感器几乎全部为 5 线制, 少部分为 4 线制,极少有 3 线制(精度无法保证)。

上图为常规的差阻式传感器的线制、线色定义,以及与 RM 模块的连接示意图。
在实际测量时,应以传感器厂家提供的接线定义为准(而不能仅以本文档中标识的颜色为准)。
五线制测量方法可以从测量原理上排除线缆电阻对测量结果的不利影响,所以在高精度应用时或者线缆过长时,必须使用五线制测量。
2.非五线制传感器改为五线制
若传感器厂家所提供的传感器为三线或者四线制时,可以将传感器线缆断开(断开点为传感器出线端),使用五芯线缆将其改为五线制( 各颜色接法见上图)。

差阻式传感器测量过程中,信号较为微弱,且行业规范中对电阻的测量精度要求很高,所以在使用 RM模块时,必须使用短而粗的测量线缆或者线路( PCB 布线),必须注意:五个信号线必须远离其它信号、电源。
在传感器接口的 5 个接线端, 建议分别对地( GND)连接 100pF~100nF 电容,相邻引脚间连接 100pF~100nF电容。

3.模拟信号输出接口
RM502 模块有两路模块电压输出接口, Pin6( DAO1) 和 Pin8( DAO2),分别用于将两路差阻传感器的测量结果( Z1 和 Z2) 以电压形式输出。
DAOx 的输出电压范围为 0~2048mV,分辨率为 4095( 12 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