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高效使用 union 的策略

楼主(2024-06-11):
共享内存的成员:
如果你的程序在某个时间点只需要使用一种数据类型,可以用 union 来减少内存消耗。例如,一个通信协议的数据包可能在不同的时间只存储一种类型的数据。
c

typedef union {
    uint8_t raw[32];
    struct {
        uint16_t header;
        uint8_t payload[28];
        uint16_t checksum;
    } structuredData;
} Packet;

网友A:
共用体确实有点用

网友B:
如果你在某个时刻只需要使用 Packet 的一种表示方式(原始字节数组或结构化数据),使用 union 可以避免为每种数据类型分配额外的内存。

网友C(2024-07-31):
访问 raw 和 structuredData 是互斥的,即如果你修改 structuredData 的成员,raw 的内容会发生变化,反之亦然。

网友D(2024-08-31):
union 可以在一个内存区域内存储不同类型的数据,但在任何时刻只能使用其中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