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确保定时器(TIM)配置正确,以每秒10次(10Hz)触发ADC

楼主(2024-06-11):
确保定时器(TIM)配置正确,以每秒10次(10Hz)触发ADC。关键步骤包括:

配置TIM以产生10Hz的更新事件。
使能TIM的更新事件,并将其配置为触发ADC。
c
void TIM_Config(void) {
    TIM_HandleTypeDef TimHandle;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__HAL_RCC_TIM2_CLK_ENABLE();

    TimHandle.Instance = TIM2;
    TimHandle.Init.Period = 9999;
    TimHandle.Init.Prescaler = 7199;
    TimHandle.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TimHandle.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AL_TIM_Base_Init(&TimHandle);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UPDATE;
    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 =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
    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TimHandle, &sMasterConfig);

    HAL_TIM_Base_Start(&TimHandle);
}

楼主:
配置ADC和DMA
确保ADC配置为使用定时器触发,并且DMA配置正确。以下是关键配置步骤:

配置ADC为外部触发模式。
配置DMA传输。
配置DMA的中断。

void ADC_Config(void) {
    ADC_HandleTypeDef hadc;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DMA_HandleTypeDef hdma_adc;

    __HAL_RCC_ADC1_CLK_ENABLE();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

    // ADC configuration
    hadc.Instance = ADC1;
    hadc.Init.ScanConvMode = ENABLE;
    hadc.Init.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2_TRGO;
    hadc.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adc.Init.NbrOfConversion = 4;

    HAL_ADC_Init(&hadc);

    // Configure ADC channels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0;
    sConfig.Rank = 1;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 &sConfig);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1;
    sConfig.Rank = 2;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 &sConfig);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2;
    sConfig.Rank = 3;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 &sConfig);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3;
    sConfig.Rank = 4;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 &sConfig);

    // DMA configuration
    hdma_adc.Instance = DMA1_Channel1;
    hdma_adc.Ini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hdma_adc.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adc.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adc.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HALFWORD;
    hdma_adc.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HALFWORD;
    hdma_adc.Init.Mode = DMA_CIRCULAR;
    hdma_adc.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HAL_DMA_Init(&hdma_adc);

    __HAL_LINKDMA(&hadc, DMA_Handle, hdma_adc);

    HAL_NVIC_SetPriority(DMA1_Channel1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DMA1_Channel1_IRQn);

    HAL_ADC_Start_DMA(&hadc, (uint32_t*)adcBuffer, 4 * 50);
}

voi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void) {
    HAL_DMA_IRQHandler(&hdma_adc);
}

楼主:
配置DMA中断回调函数
确保HAL_ADC_ConvHalfCpltCallback和HAL_ADC_ConvCpltCallback回调函数正确处理DMA传输的数据。

c

void HAL_ADC_ConvHalfCpltCallback(ADC_HandleTypeDef* hadc) {
    // Process the first half of the buffer
}

void HAL_ADC_ConvCpltCallback(ADC_HandleTypeDef* hadc) {
    // Process the second half of the buffer
}

启动配置
确保按正确顺序启动定时器、ADC和DMA。

c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TIM_Config();
    ADC_Config();

    while (1) {
        // Main loop
    }
}

楼主:
检查点
定时器配置:确认TIM的频率设置为10Hz,并且TIM的更新事件触发ADC。
ADC触发源:确保ADC配置为外部触发模式,并且触发源为定时器。
DMA模式:确保DMA配置为循环模式,以便持续采样数据。
中断优先级:确保DMA中断的优先级配置正确。
启动顺序:确保定时器、ADC和DMA按正确顺序启动。
通过以上步骤和检查,你应该能够正确配置STM32F103的ADC、DMA和定时器,以实现每秒10次的数据采样,并且每次采样4 * 50个数据后触发DMA中断进行数据处理。如果问题仍然存在,建议逐步调试每个模块,以确定问题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