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TWI和SWI两种通信协议

楼主(2024-06-11):
TWI(Two-Wire Interface)和SWI(Single-Wire Interface)是两种用于微控制器与外围设备之间通信的串行通信协议。

TWI,又称为I2C(Inter-Integrated Circuit),是一种由Philips Semiconductors(现为NXP Semiconductors)开发的多主机串行通信总线标准。它使用两条线(一条数据线SDA和一条时钟线SCL)来进行通信。TWI协议支持点对点或点对多点通信,允许多个主设备和从设备共享同一对线。每个设备都有一个独特的地址,主设备通过地址来选择与之通信的从设备。TWI的速率一般不超过400kbps,但某些变种可以达到更高的速率。

SWI,又称为1-Wire,是由Dallas Semiconductor(现为Maxim Integrated)开发的串行通信协议。与TWI不同,SWI只需一条线即可完成数据传输和供电(数据线兼作供电线)。SWI支持各种操作,包括读写操作、设备识别、时钟拉伸等。SWI的速率相对较慢,通常在16kbps以下。由于它的简单性和低成本,SWI常用于需要节省IO引脚或小型设备的场合,例如温度传感器、RFID标签等。

两种协议各有优势:TWI适合需要中等数据传输速率和多个设备通信的应用;SWI则适用于对空间和成本有严格限制的简单应用。选择哪一种协议取决于特定的应用需求和硬件设计考虑。

网友A:
双线通信和单线通信,在很早以前的传感器就是用的单线通信模式。

网友B:
两种协议有啥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种协议有啥区别

少一根线吧

网友D:
原来就是IIC啊

网友E(2024-07-22):
SWI是单总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