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电感电流波形

楼主(2024-06-11):
这里面的电感波形是在带负载工作下,如果空载呢?电感也会一直充放电?那么当输出电容充满电后会是什么样的波形?

网友A:
从你图中的连续---》不连续----》断流

网友B:
频率、电容、电感,有一项固定,其它项随固定项调整。左倒角偏感,右倒偏容。

网友C:
空载没有电流,理论上

网友D:
实际在误差放大器的控制下电流会连续或不连续,电压都会稳压在设置值。如果没有反馈,电容只是充电不放电,则对于BUCK电路,最终电容电压跟输入电压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