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无线通讯方案选择

楼主(2024-06-12):
要通过无线传输一个按键的信号,距离30CM左右,主从都使用CR2032电池供电,使用什么方案能实现。要求发送和接收端待机电流尽可能低,最好不超过10UA。

网友A:
433,2.4G ,蓝牙都可以实现,发射的功耗好做,随便做做待机几微安,接收难做一些,要做时序同步

网友B:
30CM, 用红外吧,便宜有实惠,别的东西得一大堆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