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32L136K8TA,低功耗

楼主(2024-06-12):
目前使用的是gpio的低功耗例程,在HC32L136K8TA最小开发板上测试功耗始终降不下去,查看过寄存器bgr和adc这些外设都已关闭,我达不到10ua以内,最小只可以达到369ua,求指导一下还该咋样配置代码:
int32_t main(void)
{
    delay1ms(5000);

    ///< 配置Demo板上所有不使用的IO为高阻输入,避免端口漏电
    App_LowPowerModeGpioSet();

    ///< 进入低功耗模式——深度休眠(使能唤醒后退出中断自动休眠特性)
    Lpm_GotoDeepSleep(TRUE);

    while(1)
    {
        ;
    }
}

static void App_LowPowerModeGpioSet(void)
{
    ///< 打开GPIO外设时钟门控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Gpio, TRUE);

    //swd as gpio
    Sysctrl_SetFunc(SysctrlSWDUseIOEn, TRUE);

    ///< 配置为数字端口
    M0P_GPIO->PAADS = 0;
    M0P_GPIO->PBADS = 0;
    M0P_GPIO->PCADS = 0;
    M0P_GPIO->PDADS = 0;

    ///< 配置为端口输入
    M0P_GPIO->PADIR = 0XFFFF;
    M0P_GPIO->PBDIR = 0XFFFF;
    M0P_GPIO->PCDIR = 0XFFFF;
    M0P_GPIO->PDDIR = 0XFFFF;

    ///< 输入上拉
    M0P_GPIO->PAPD = 0xFFFF;
    M0P_GPIO->PBPD = 0xFFFF;
    M0P_GPIO->PCPD = 0xFFFF;
    M0P_GPIO->PDPD = 0xFFFF;
}

网友A:
你可以参考我的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284029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