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303红枫派使用手册】第十三讲 ADC-内部温度传感器和参考电压采样实验

楼主(2024-06-12):
13.1 实验内容
本实验是通过ADC注入组采样内部温度传感器和参考电压,通过本实验主要学习以下内容:
内部温度传感器和参考电压简介
• ADC注入组采样配合ADC中断应用
13.2 实验原理
13.2.1 内部温度传感器和参考电压简介
GD32F303有两个内部通道,分别为内部温度传感器(ADC0_CH16)和内部参考电压VrefintADC0_CH17)。
温度传感器可以用来测量器件周围的温度。温度传感器的输出电压随温度线性变化,由于生产过程的多样化,温度变化曲线的偏移在不同的芯片上会有不同(最多相差 45°C)。内部温度传感器更适合于检测温度的变化,而不是测量绝对温度。如果需要测量精确的温度,应该使用一个外置的温度传感器来校准这个偏移错误。
ADC 数据寄存器中读取并计算温度传感器数据 Vtemperature, 并由下面公式计算出实际温度:
温度(℃)=(V25-Vtemperature)/Avgslope+25
V25:温度传感器在 25°C 下的电压,从datasheet中可以查到典型值为1.45V
Avg_Slope:温度与温度传感器电压曲线的均值斜率,从datasheet中可以查到典型值为4.1mV/℃
内部电压参考(VREFINT)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带隙基准)电压输出给 ADC 和比较器,典型值为1.2V
13.3 硬件设计
本实验使用两个内部ADC通道,无需要硬件设计。
13.4 代码解析
13.4.1 中断使能函数
driver_adc.c中定义了开启中断的函数ADC_int_enable
C
/*ADC中断使能函数*/
void ADC_int_enable(typdef_adc_ch_general *ADC)
{
    /*规则组中断使能*/
    if(ADC->adc_channel_group == ADC_REGULAR_CHANNEL)
    {
        adc_interrupt_enable(ADC->adc_port,ADC_INT_EOC);
        adc_interrupt_flag_clear(ADC->adc_port,ADC_INT_EOC);
    }
    /*注入组中断使能*/
    else if(ADC->adc_channel_group == ADC_INSERTED_CHANNEL)
    {
        adc_interrupt_enable(ADC->adc_port,ADC_INT_EOIC);
        adc_interrupt_flag_clear(ADC->adc_port,ADC_INT_EOIC);
    }
}
13.4.2 ADC中断函数
driver_adc.c中定义了ADC的中断函数driver_adc_int_handler
C
void driver_adc_int_handler(typdef_adc_ch_general *ADC,void *buffer)
{
    uint8_t i;
    if(ADC->adc_channel_group == ADC_REGULAR_CHANNEL)
    {
        if(SET == adc_interrupt_flag_get(ADC->adc_port,ADC_INT_FLAG_EOC))
        {
            adc_interrupt_flag_clear(ADC->adc_port,ADC_INT_FLAG_EOC);
            if(ADC->adc_mode == ADC_DAUL_REGULAL_PARALLEL)
            {
                REG32(buffer) = (uint32_t)(ADC_RDATA(ADC->adc_port));
            }
            else
            {
                REG16(buffer) = (uint16_t)(ADC_RDATA(ADC->adc_port));
            }

        }
    }
    else if(ADC->adc_channel_group == ADC_INSERTED_CHANNEL)
    {
        if(SET == adc_interrupt_flag_get(ADC->adc_port,ADC_INT_FLAG_EOIC))
        {
            adc_interrupt_flag_clear(ADC->adc_port,ADC_INT_FLAG_EOIC);
            if(ADC->adc_mode == ADC_DAUL_INSERTED_PARALLEL)
            {
                for(i = 0; i<ADC->ch_count ; i++)
                {
                    REG32(buffer) = REG32((ADC->adc_port) + 0x3C+(i*4));
                    buffer += 4;
                }
            }
            else
            {
                for(i = 0; i<ADC->ch_count ; i++)
                {
                    REG16(buffer) = REG16((ADC->adc_port) + 0x3C+(i*4));
                    buffer += 2;
                }
            }
        }
    }

}
13.4.3 内部ADC通道结构体定义
ADC的初始化在前两章已经讲述过,这里就介绍下ADC和两个通道的结构体定义:
C
typdef_adc_ch_general  VRef_VTem_ADC = {
    .rcu_adc = RCU_ADC0,//ADC0的时钟
    .adc_psc = RCU_CKADC_CKAPB2_DIV6,//ADC0设置为APB2 6分频
    .adc_port = ADC0,//ADC口为ADC0
    .adc_mode = ADC_MODE_FREE,//ADC模式为独立模式
    .adc_channel_group = ADC_INSERTED_CHANNEL,//使用注入组
    .adc_scan_function = ENABLE,//开启扫描模式
    .adc_continuous_function = DISABLE,//关闭循环模式,因为使用的是注入组,故该参数实际无效
    .ch_count = 2,//转换长度为2
    .trigger_source = ADC0_1_2_EXTTRIG_INSERTED_NONE,
    .DMA_mode = DISABLE//不使用DMA
};

typdef_adc_ch_parameter VRef_VTem_ch_parameter[2] =
{
    {
        .rcu_port = NULL,
        .port = NULL,
        .pin = NULL,
        .gpio_speed = NULL,
        .adc_channel = ADC_CHANNEL_16,//通道16
        .sample_time = ADC_SAMPLETIME_55POINT5//设置采样周期为55.5
    }
    ,
    {
        .rcu_port = NULL,
        .port = NULL,
        .pin = NULL,
        .gpio_speed = NULL,
        .adc_channel = ADC_CHANNEL_17,//通道17
        .sample_time = ADC_SAMPLETIME_55POINT5,//设置采样周期为55.5
    }

};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使用的是内部通道,无需配置外部IO口,所以rcu_port参数等无需设置,这里是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将这几个参数设置为了NULL
13.4.4 内部通道ADC配置
bsp_adc.c中定义了内部通道ADC配置的函数bsp_Vref_Vtemp_ADC_config
C
void bsp_Vref_Vtemp_ADC_config()
{
    /*ADC配置*/
    driver_adc_config(&VRef_VTem_ADC,VRef_VTem_ch_parameter);
    /*ADC中断打开*/
    ADC_int_enable(&VRef_VTem_ADC);
    /*NVIC设置*/
    nvic_irq_enable(ADC0_1_IRQn,0,0);
}
13.4.5 中断入口函数
gd32f30x_interrupt.c中定义了中断入口函数:
C
uint16_t Vref_Vtemp_data[2] ;
void ADC0_1_IRQHandler()
{
    driver_adc_int_handler(&VRef_VTem_ADC,(uint16_t *)Vref_Vtemp_data);
}
13.4.6 main函数实现
C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delay函数初始化
    bsp_uart_init(&BOARD_UART);//BOARD_UART串口初始化
    bsp_Vref_Vtemp_ADC_config();//内部通道ADC配置和中断使能
    while (1)
    {
        driver_adc_software_trigger_enable(&VRef_VTem_ADC);        //软件触发ADC
        delay_ms(1000);
        temperature = (1.45 - Vref_Vtemp_data[0]*3.3/4095) * 1000 / 4.1 + 25;        /*内部温度ADC转换值转换为实际温度值*/
        vref_value = (Vref_Vtemp_data[1] * 3.3 / 4095);        /*内部参考电压ADC转换值转换为实际电压值*/
        printf(" the temperature data is %2.0f degrees Celsius\r\n", temperature);        /*打印实际温度值*/
        printf(" the reference voltage data is %5.3fV \r\n", vref_value);        /*打印内部参考实际电压值*/
    }
}
本例程main函数首先进行了延时函数初始化,为了演示实验结果,这里初始化了BOARD_UART串口,关于串口的使用,请读者参考串口章节,然后是内部通道ADC的配置和中断使能。在主循环中,先出发一次内部通道ADC,然后延时1s,在延时过程中ADC转换结束会进入ADC中断函数,中断函数将两个注入组通道数据赋给Vref_Vtemp_data数组,延时结束后,对温度和内部电压进行计算并将计算结果打印出来。
13.5 实验结果
使用USB-TypeC线,连接电脑和板上USB to UART口后,配置好串口调试助手,即可看到内部温度传感器测到的温度值以及内部参考电压值了。

本教程由GD32 MCU方案商聚沃科技原创发布,了解更多GD32 MCU教程,关注聚沃科技官网,GD32MCU技术交流群:8594404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