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开发常用的数学函数

楼主(2024-06-12):
在MDK5的安装路径中:D:\MDK5\ARM\ARMCC\include,可以看到很多C库头文件,在程序中只要包含了相应的头文件,编译器就会自动把相应的代码编译链接进去。

下面介绍在STM32可能会用到的函数:

#include "math.h"

1、 三角函数

double sin(double);正弦
double cos(double);余弦
double tan(double);正切

2、指数与对数

double frexp(double value,int *exp);这是一个将value值拆分成小数部分f和(以2为底的)指数部分exp,并返回小数部分f,即f*2^exp。其中f取值在0.5~1.0范围或者0。
double ldexp(double x,int exp);这个函数刚好跟上面那个frexp函数功能相反,它的返回值是x*2^exp
double modf(double value,double *iptr);拆分value值,返回它的小数部分,iptr指向整数部分。
double log (double); 以e为底的对数
double log10 (double);以10为底的对数
double pow(double x,double y);计算x的y次幂
float powf(float x,float y); 功能与pow一致,只是输入与输出皆为浮点数
double exp (double);求取自然数e的幂
double sqrt (double);开平方

3 、取整

double ceil (double); 取上整,返回不比x小的最小整数
double floor (double); 取下整,返回不比x大的最大整数

4 、绝对值

int abs(int i); 求整型的绝对值
double fabs (double);求实型的绝对值
double cabs(struct complex znum);求复数的绝对值

5 、取整与取余,用/和%可代替

double modf (double,double*); 将参数的整数部分通过指针回传,返回小数部分
double fmod (double,double); 返回两参数相除的余数

#include "stdlib.h"

//返回整数变元num的绝对值
int abs(int num);

//返回长整形num的绝对值。
long labs(long int num);

//把str指向的串转换为双精度浮点值,串中必须含合法的浮点数,否则返回值不确定。
//串中的数可以由有效浮点数中的任何字符结束,如空白符、除句号外的标点符号和E或e之外的字符等。
double atof(const char *str);

//把str指向的串转换为整数(int)值。串中必须含合法整型数,否则返回值无定义。
//串中的整数内容可由任何不是该整数的一部分的字符终止,如空白符、标点符号和字符等。
int atoi(const char *str);

//把str指向的串转换为长整数(long int)值。串中必须含合法整型数,否则返回值无定义。
//串中的整数内容可由任何不是该整数的一部分的字符终止,如空白符、标点符号和字符等。
long atol(const char *str);

//产生伪随机数序列,每次它被调用时返回一个0到RAND_MAX间的整数。RAND_MAX值至少是32767。
int rand(void);

//为rand()生成的伪随机数序列设置起点。
void srand(unsigned int seed);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40170041/article/details/139468259

网友A:
这些数学函数都很好用

网友B:
我也就会个开平方了

网友C:
三角函数

double sin(double);正弦
double cos(double);余弦
double tan(double);正切

网友D:
好家伙,挺全乎。谢谢分享!

网友E:
在使用数学函数之前,了解它们的函数原型和参数类型是非常重要的。这有助于你正确地传递参数并处理返回值。

网友F:
在使用这些函数时,应检查其返回值或错误标志,以确保结果的正确性。

网友G:
STM32中的浮点数运算可能会受到精度限制。在使用浮点数时,要确保你的算法能够处理这种精度限制,并在必要时使用固定点数学或其他技术来提高精度。

网友H:
数学函数,尤其是复杂的数学函数(如三角函数、指数函数、对数函数等),在执行时可能会消耗较多的CPU周期和内存资源。在对性能有严格要求的应用中,应考虑优化算法或使用查找表等技巧减少计算开销。

网友I:
在使用数学函数时,应遵循最佳实践,如避免不必要的计算、减少浮点数的使用、使用常量代替重复计算等。这些实践可以提高代码的性能和可读性。

网友J:
为了使用数学函数,你需要包含<math.h>头文件。在某些情况下,你可能还需要包含其他特定于STM32的头文件,如arm_math.h,它包含了一些针对ARM Cortex-M系列处理器的优化数学函数。

网友K:
虽然STM32库可能提供了数学函数,但在特定性能或资源限制下,自定义实现或采用开源的优化算法 可能会更合适。

网友L:
不是所有的STM32系列都内置了浮点单元(FPU)。如果使用的是没有FPU的MCU进行浮点运算,会显著增加处理器负载和延时,因此可能需要考虑使用定点数运算或者外接FPU。

网友M(2024-07-12):
部分数学函数可能需要额外的内存空间来存储临时变量或结果。在使用这些函数时,注意检查系统是否有足够的内存资源可用。

网友N:
某些数学函数可能比其他函数更耗时或占用更多内存。在选择函数时,要根据你的应用需求和资源限制来权衡性能和内存占用。

网友O:
STM32的某些数学函数可能只支持特定数据类型的输入,如double或float。如果输入数据类型不匹配,可能会导致计算错误或不可预测的结果。

网友P:
可以通过优化代码(如减少不必要的函数调用、使用查表法等)来提高数**算的性能。

网友Q:
当计算平方根时,如果输入值为负数,sqrt()函数可能会返回NaN(不是一个数字)或设置错误标志。

网友R:
部分数学函数可能会被编译器优化掉,导致实际运行结果与预期不符。在对性能要求不高但需要确保准确计算的场合,可以考虑关闭编译器的优化功能。

网友S:
对于整数除法,结果会自动向下取整,如果需要浮点数结果,则需要使用浮点数除法。

网友T:
虽然STM32库提供了丰富的数学函数,但这些函数可能并非标准库中的函数。

网友U:
对于GCC编译器,通常需要在编译命令中添加-lm选项,表示链接数学库(libm)。

网友N:
对于浮点数运算,由于计算机内部表示浮点数的精度有限,可能会导致计算结果与预期存在微小差异。这在进行高精度计算或需要严格精度的应用时需要特别注意。

网友V:
STM32F系列中,有些型号支持单精度(float)和双精度(double)浮点运算,使用时要确保MCU的硬件能力满足要求。

网友W:
在使用数学函数之前,务必检查输入参数的有效性

网友F:
STM32库提供了丰富的数学函数,包括加法、减法、乘法、除法、取模、平方根等。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函数,避免使用不必要的复杂函数。

网友X:
使用CORDIC算法实现某些三角函数计算,或者使用快速算法计算平方根和倒数。

网友Y:
STM32开发可以使用标准库、HAL库或LL库。不同库中提供的数学函数支持程度和优化程度可能不同。确保你了解所使用库中数学函数的特性,比如是否支持浮点运算、函数的精度和性能等。

网友L:
在使用数学函数时,要注意它们可能对中断响应时间和实时性的影响。如果可能的话,尽量使用硬件加速的数学函数,以减少计算时间。

网友Z:
不同的STM32系列和型号可能支持不同的数学函数库。在开发过程中,需要确保所使用的数学函数在目标硬件上可用。

网友AA:
部分数学函数可能具有较高的计算复杂度,可能会影响程序的性能。在对性能要求较高的场合,可以考虑使用查表法、预处理等方法优化数**算。

网友AB:
在进行浮点数运算时,注意精度问题。由于浮点数表示的精度有限,可能会出现误差累积的情况。在对精度要求较高的场合,可以考虑使用定点数运算或者自定义精度更高的数据类型。

网友P:
嵌入式系统中的数学函数实现可能为了追求效率而牺牲一定的精度,特别是使用近似算法时。在要求高精度的应用场景下,需要评估并可能需要校正计算结果。

网友AC:
STM32可能提供了针对特定数**算的优化库或函数,这些库或函数通常具有更高的性能和精度。在需要高性能或高精度计算的应用中,可以考虑使用这些优化库。

网友AD:
对于整数除法,要确保被除数和除数都是整数类型;对于浮点数运算,要特别注意浮点数的精度和范围。

网友AE:
在进行数**算时,注意可能出现的溢出情况。例如,两个较大的正数相加可能导致溢出,可以使用STM32库中的溢出检查函数进行预防。

网友Y:
在调用某些数学函数(如平方根、对数等)之前,确保输入值在函数的有效范围内。这可以避免产生错误或未定义的行为。

网友T:
数学函数通常比基本的算术运算(如加、减、乘、除)更耗时。在需要高频率或实时计算的应用中,应特别注意数学函数的性能影响。

网友AF:
基本没咋用这个数学库

网友AG:
可能的浮点运算性能限制,适当优化代码以确保性能。

网友AH(2024-08-31):
在选择和实现数学函数时需要注意性能和资源消耗。

网友AH:
STM32 系列微控制器的处理能力和资源有限

网友AI:
常用的数学函数包括基本的数**算、三角函数、指数函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