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设计的EMC有哪些注意事项

楼主(2024-06-12):
  一站式PCBA智造厂家今天为大家讲讲PCB layout的EMC设计应该注意哪些?PCB设计emc注意事项。按照PCB设计流程,一个产品Layout完成之后,需要进入严格的评审环节,所设计的产品是否满足ESD或者EMI防护设计要求,撇开原理图设计,PCB设计一般需要我们从PCB布局和PCB布线两个方面进行审查,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关于PCB layout的EMC设计检查建议。
  EMC设计布局检查建议
  1、整体布局检查建议
  1)模拟、数字、电源、保护电路要分开,立体面上不要有重叠;
  2)高速、中速、低速电路要分开;
  3)强电流、高电压、强辐射元器件远离弱电流、低电压、敏感元器件;
  4)多层板设计,必须要有单独的电源平面和地平面;
  5)对热敏感的元件(含液态介质电容、晶振)尽量远离大功率的元器件、散热器等热源。
  2、接口与保护布局检查建议
  1)一般电源防雷保护器件的顺序是:压敏电阻→保险丝→抑制二极管→EMI滤波器→电感或者共模电感,对于原理图缺失上面任一器件进行顺延布局;
  2)一般对接口信号的保护器件的顺序是:ESD(TVS管)→隔离变压器→共模电感→电容→电阻,对于原理图缺失上面任一器件进行顺延布局;
  3)电平变换芯片(如RS232)要靠近连接器的位置(如串口)放置;
  4)易受ESD干扰的器件,如NMOS、CMOS器件等,要尽量远离易受ESD干扰的区域(如单板的边缘区域)。
  3、时钟电路布局检查建议
  1)时钟电路的滤波器(尽量采用“∏”型滤波)要靠近时钟电路的电源输入管脚;
  2)晶体、晶振和时钟分配器的布局要注意远离大功率的元器件、散热器等发热的器件;
  3)晶体、晶振和时钟分配器与相关的IC器件要尽量靠近;
  4)晶振距离板边和接口器件要大于1inch的距离。
  4、开关电源布局检查建议
  1)开关电源要远离AD\DA转换器、模拟器件、敏感器件、时钟器件;
  2)严格按照原理图的要求进行布局,不要将开关电源的电容随意放置;
  3)开关电源布局要紧凑,输入\输出要分开。
  5、电容与滤波器件布局检查建议
  1)原则上每个电源管脚放置一个0.1uf的小电容、一个集成电路放置一个或多个10uf大电容,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增减;
  2)电容务必要靠近电源管脚放置,而且容值越小的电容要越靠近电源管脚;
  3)EMI滤波器要靠近芯片电源的输入口。
  6、叠层检查建议
  1)多层板(四层以上)至少有一个连续完整的地平面用来控制PCB的阻抗和信号质量;
  2)电源平面和地平面靠近放置;
  3)叠层尽量避免两个信号层相邻,如果相邻加大两个信号层的间距,并且布线时应该错位布线,不能重叠布线,否侧后期布线可能会引起串扰的产生;
  4)避免两个电源平面相邻,特别是由于信号层铺电源而导致的电源平面相邻;
  7、其他设计检查建议
  1)整机设计为浮地设备时,建议各接口不要分地设计;
  2)机器外壳为金属时,电源是三孔,要求金属外壳必须良好连接大地。
  关于PCB layout的EMC设计应该注意哪些?PCB设计emc注意事项的知识点,想要了解更多的,可关注领卓PCBA,如有需要了解更多PCB打样、SMT贴片、PCBA加工的相关技术知识,欢迎留言获取!

网友A:
PCB设计一般需要我们从PCB布局和PCB布线两个方面进行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