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CxTx StartKit开发板】+资源与开发环境

楼主:
相关资源打探如下:

CW32F030_StandardPeripheralLib_V2.1.zip (8.06 MB)
CW32x030_UserManual_CN_V2.4.pdf (9.38 MB)

CW32F030_DataSheet_CN_V1.8.pdf (3.26 MB)

CW32_StartGuide_CN_V1.1.pdf (8.95 MB)

CW32F030CxTx_StartKit_UserManual_CN_V1.2.pdf (2.8 MB)

CW32F030CxTx_StartKit_Schematic_V1.0.pdf (52.28 KB)

该开发板为VEV01,不要下载高版本的资料,否则对不上号。pack目录如下所示:

双击即可安装。
在示例目录新建一个文件夹作为自己的项目位置,将其他示例找个合适的复制过来,修改一下名字即可使用,这样省的自己再从0开始创建项目了。

启动一个MDK工程文件,打开项目。
编译器选择AC6

选择自己用的烧录器调试器类型

接下来就可以参考相关手册和示例程序以及库函数编写应用了。

网友A(2024-06-13):
库函数编写有相关的指导参考文件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函数编写有相关的指导参考文件嘛?

库函数都在开头有注释了,直接看注释就行了。

网友B:
很好的资料文档

网友:
资料齐全,学习必备。

网友C:
参考文件很齐全

网友D:
芯源的库函数都在开头有注释了,非常简洁

网友E:
CW32F030CxTx StartKit开发板资源很详细,适合新手开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