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嵌入式系统如何数据丢失与损坏?

楼主(2024-06-12):
对于一些需要动态存储数据的嵌入式系统往往我们需要考虑系统在各种状态的数据可靠性问题。当然也不仅仅这些数据敏感的协议,最常见的就是你向存储系统写入数据的过程中给断电了,系统下一次上电跑飞了~
掉电过程是最为敏感的情景,也是一般在系统设计前期要重点考虑的,那么今天bug菌就跟大家重点聊聊一般的嵌入式系统如何尽可能的避免重要存储数据的丢失与损坏。

掉电检测

前面也提到了,掉电过程是数据丢失和损坏比较高发的状态,一方面离不开硬件上掉电备电电源的相对稳定性和持久性,另一方面也需要软件部分最好掉电过程系统完整的收尾工作,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正在掉电,你还在使劲的写文件或者其他改变存储介质的操作,运气好可能只是文件写少了;运气不好直接文件系统就崩溃了~

那么快速的掉电检可以帮助系统在断电前尽早将这些数据进行保存,以确保系统重新上电后能够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而不会因为掉电导致数据丢失或损坏。

存储器件的寿命与稳定性

电子产品都有使用寿命,在嵌入式设备里面常用闪存存储器,即Flash,而闪存通常以擦除/写入循环次数(P/E cycles)来衡量其寿命。
常见的闪存产品如NAND和NOR闪存都有固定的P/E周期数量,一般在几千到几十万次之间,所以如果频繁擦写就会导致损坏,最终也会使得数据丢失,另外,闪存的寿命还受到温度、电压以及擦除/写入操作的影响。
所以为了减少存储介质上的数据丢失要么选择高品质且可靠的存储介质,要么根据介质的特点优化存储算法,延长使用寿命。
那么通常在软件层面有如下几种软件处理方法和策略:
磨损均衡
在闪存中,频繁写入相同的块会导致这些块的寿命提前耗尽,从而降低整个存储器的寿命。
磨损均衡算法旨在平衡闪存中不同块的使用次数,避免某些块过早失效。可以通过选择写入次数最少的块来进行新数据的写入,或者通过重新映射块来实现。
垃圾回收
当删除或更新数据时,闪存中会产生垃圾数据,占用空间而无法直接写入。垃圾回收算**定期检查闪存中的垃圾数据,并将其重新组织以释放可用空间。有效的垃圾回收算法可以减少擦除操作的频率,从而延长闪存的寿命,当然如果你没有用文件系统,只是裸写,基本上都是按顺序去写了。
坏块管理
坏块管理指的是处理闪存存储器中出现的无法正常读取或写入数据的坏块的过程。通过坏块检测、标记和替换,系统可以有效地识别和处理坏块,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坏块管理还包括维护坏块映射表,以记录坏块的位置和替代块的使用情况。有效的坏块管理可以延长闪存存储器的寿命,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并确保数据安全。
写入放大减少
写入放大指的是实际写入闪存的数据量与应用程序请求的数据量之间的差异。减少写入放大可以减少对闪存的写入操作,从而延长其寿命。这可以通过合并小的写入请求、延迟写入、以及数据压缩等技术来实现。
静态和动态数据分离
将静态数据(很少修改的数据)与动态数据(频繁修改的数据)分开存储在不同的闪存块中。这样可以避免频繁写入对静态数据块的影响,延长其寿命。
温度和电压管理
通过一些辅助的采样。来调节读写负荷,维持在合适的工作温度和电压可以减少对闪存的损坏和老化,从而延长其寿命。

数据备份

对于数据动态存储非常严格的应用需求场合,保证嵌入式设备的实时数据存储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于需要高可靠性和实时性的应用场景。以下是一些办法来确保嵌入式设备的实时数据存储稳定性:
实时数据备份
实时将数据备份到多个分区或者其他位置,例如本地存储和远程服务器,即是一块区域物理上遭到破坏,也能从其他区域进行恢复,极大的降低了数据丢失或损坏的概率。
使用事务性存储机制
采用具有事务性支持的存储机制,确保数据的原子性操作,即要么全部写入成功,要么全部失败,以避免数据不一致性,以免存在第三种状态完成系统的混乱与破坏。
实时监控和错误处理
建立实时监控系统来检测存储设备的健康状况,及时发现并处理存储设备的故障或错误,以前bug菌就接手到一些项目,写数据出了问题,好几天系统也没有提示,客户也没有及时查看,等发现问题已经好几周的数据异常了。
采用更加成熟的文件系统
一些支持掉电保护的实务型文件系统基本都支持日志功能或者文件系统级的保护机制。
数据完整性校验
实施数据完整性校验机制,例如循环冗余校验(CRC)或者哈希校验,来检测存储数据的完整性,及时发现和纠正数据损坏。

网友A:
一定要让系统及时获取电源状态

网友B:
如果突然断电没有备用电源就没办法了吧

网友C:
可以装个电容来延缓掉电速度

网友D:
需要及时检测主电源掉电,用别用电源储存数据

网友E:
我觉得额因为寿命的原因导致数据损坏的情况还是很少的

网友F:
电磁干扰也会造成数据的混乱和丢失

网友G:
存储器的寿命会因为一些其他因素提前结束吗

网友H:
即便支持掉电保护也不能支撑到把数据处理完成啊

网友I:
也有可能是因为程序导致数据丢失与损坏

网友J:
如果数据备份也出现了错误可咋办

网友K(2024-07-22):
一般的寿命足以支撑到产品报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