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如何选取和布局裸板电源元器件?

楼主:
电源是电子产品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其设计在嵌入式行业、通信行业、工控行业等领域都至关重要。可靠稳定的供电方案有助于提升产品稳定性、性能和使用寿命。

电源PCB元器件布局
在电源PCB设计过程中,从电磁兼容 (EMC) 角度出发,需要重点考虑以下三个主要因素:
1.输入/输出参数: 输入电压、电流、频率等参数会影响元器件的选择和布局。
2.器件密度: 高密度器件布局需要合理规划元器件的间距和走线,以避免电磁干扰。
3.功耗: 高功耗元器件的布局需要考虑散热问题,避免局部过热。
一个实用的规则是,表面贴装元件所占面积应不超过基片的20%,每平方英寸的耗散功率不超过2W。

在元器件布局方面,应遵循以下原则:
1.功能分区: 将数字电路、模拟电路和电源电路分别放置,以减少相互干扰。
2.频率隔离: 将高频电路与低频电路分开,避免高频信号对低频电路产生干扰。
3.敏感元件保护: 将易产生噪声的元器件、小电流电路、大电流电路等远离逻辑电路,以保护敏感元件。
4.干扰源控制: 对时钟电路和高频电路等主要干扰和辐射源应单独安排,远离敏感电路。
5.输入输出位置: 输入输出芯片应位于接近混合集成电路封装的I/O出口处。

高频元器件布局:
1.缩短连线,以减少分布参数和相互间的电磁干扰。
2.易受干扰元器件之间保持距离。
3.输入输出远离干扰源。
4.震荡器靠近使用时钟芯片的位置,远离信号接口和低电平信号芯片。
5.元器件平行排列,并与基片的一边平行或垂直,以减小元器件之间的分布参数。
6.电源和接地的引出焊盘应对称布置,最好均匀分布。
7.裸芯片的贴装区连接到最负的电位平面。

多层混合集成电路层间安排:
1.电源和地层分配: 电源和地层分配在内层,起到屏蔽层的作用,抑制电路板上固有的共模RF干扰,减小高频电源的分布阻抗。
2.电源和地层邻近: 电源平面和地平面尽量相互邻近,一般地平面在电源平面之上,利用层间电容作为电源的平滑电容,同时接地平面对电源平面分布的辐射电流起到屏蔽作用。
3.布线层安排: 布线层应尽量安排与电源或地平面相邻,以产生通量对消作用。

工艺和元器件选取
混合集成电路有三种制造工艺可供选择:
1.单层薄膜工艺: 适合高速高频和高封装密度的电路中,但只能做单层布线且成本较高。
2.多层厚膜工艺: 以较低的成本制造多层互连电路,可以减小线路板的电磁辐射并提高抗干扰能力。
3.多层共烧厚膜工艺: 具有更高的组装密度和更好的高频特性,是目前无源集成的主流技术。

元器件选取:
1.有源器件: 尽量选用裸芯片,没有裸芯片时可选用相应的封装好的芯片。
2.表贴式芯片: 为得到最好的EMC特性,尽量选用表贴式芯片。
3.时钟频率: 在满足产品技术指标的前提下,尽量选用低速时钟,例如,在HC能用时绝不使用AC,CMOS4000能行就不用HC。
4.电容选择: 电容应具有低的等效串联电阻,避免对信号造成大的衰减。

小结:
电源PCB设计是一个复杂的工程,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例如元器件布局、工艺选择、元器件选取等。遵循上述原则和建议,有助于设计出更加可靠、稳定的电源系统,提升电子产品的整体性能和寿命。

网友A(2024-06-12):
可靠稳定的供电方案有助于提升产品稳定性、性能和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