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PSoC 6 MCUBoot和mbedTLS是否支持加密硬件加速?

楼主(2024-06-12):
我的启动加载程序基于旧版https://github.com/Infineon/mtb-example-mcuboot-basic项目。 我有两个应用程序,一个使用 BLE,另一个主要使用 WiFi。 使用 MCUBoot 验证两个应用程序时,运行时间大约需要五秒钟。
在 README.md 的 "安全 "一栏中写道
与软件实现相比,硬件加速加密技术将启动时间缩短了四倍多(观察结果)。
注:本代码示例暂时不支持加密映像和硬件加密加速。
这意味着可以增加硬件加速,因为硬件加速会有明显改善。 是否有如何操作的说明?
https://github.com/Infineon/cy-mbedtls-acceleration的 README.md 库中提到一个"mcuboot_user_config.h" 文件,但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我可以很容易地将 mbedTLS 加速库添加到我的项目中并看到它的构建,但为 M0 配置它却是另一回事。
我之前提到过,我的引导加载程序基于 MCUBoot 基本项目的早期版本,大约是 Modus Toolbox v3.0,它的上限是 MCUBoot v1.8.1。 当前版本基于 MCUBoot v1.9.1,似乎支持加密硬件加速。 有什么最简单的方法可以更新我的旧版引导加载器,以便运行 MCUBoot v1.9.1?
顺便说一下,我的 PSoC 是 CY8C624ABZI-S2D44,它带有硬件加速器。

网友A:
可以尝试使用Library Manager将MCUBoot库的版本升级到1.9.1

网友B:
PSoC 6 MCUBoot和mbedTLS都支持加密硬件加速。

网友C:
PSoC 6 MCUBoot提供的用于PSoC 6微控制器的启动加载程序。PSoC 6 MCUBoot支持硬件加速的加密功能,包括硬件加速的加密算法和安全启动功能

网友D:
mbedTLS是一款轻量级的加密库,提供了各种加密算法和协议的实现,包括对称加密、非对称加密、哈希算法等。mbedTLS也支持硬件加速,可以利用PSoC 6 MCU中的硬件加速器来提高加密算法的性能和安全性

网友E:
如果您在PSoC 6 MCU上使用MCUBoot或mbedTLS进行加密操作,可以利用PSoC 6中的硬件加速器来提高加密性能和安全性

网友F:
一般是支持硬件加速的吧,因为这芯片好像是比较新的而且性能很不错的

网友G(2024-07-30):
当前版本基于 MCUBoot v1.9.1应该是支持加密硬件加速。

网友H:
应该是支持加密硬件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