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如何在AIROC GUI上获取良好数据包和总数据包?

楼主(2024-06-12):
我正在开发 Infineon-CYW9P62S1-43012EVB-01_PSoC_62S1_Wi-Fi_BT_Pioneer_Kit.
我想验证蓝牙接收器(1M/2M/3M)的性能。  我使用 IQxel-MW LifePoint 作为发生器并发送波形BT_1DH5_00001111_Fs80M.iqvsg,但无法在 AIROC 工具中接收数据包。
以下是从 IQxel 发送BT_1DH5_00001111_Fs80M.iqvsg 波形后在 AIROC 工具中观察到的结果,总数据包和良好数据包均为零。

请您帮助我,如何在 AIROC GUI 上获取良好数据包和总数据包?
要么
是否有任何 HCI 命令需要验证 BT-Rx 参数?

网友A:
AIROC GUI是一种用于配置和管理Wi-Fi和蓝牙设备的工具。要获取良好数据包和总数据包,您可以打开AIROC GUI并连接到您的设备。按提示操作

网友B:
导航到Wi-Fi或蓝牙设置页面,找到数据包统计或数据包捕获选项

网友C:
在数据包统计或捕获选项中,您应该能够看到良好数据包和总数据包的计数。通常,这些计数会显示在界面的某个位置,可能是一个表格或者图表的形式

网友D:
如果您想要捕获数据包以进行进一步分析,通常可以在AIROC GUI中启动数据包捕获功能。这通常涉及到设置捕获过滤条件、启动捕获、停止捕获等步骤

网友E:
具体的步骤可能会因AIROC GUI的版本和您的设备型号而有所不同。建议您查阅AIROC GUI的官方文档或用户手册,以获取详细的操作指南

网友F:
话说,这种GUI是操作蓝牙的么?

网友G:
其实你想测试蓝牙性能,可以用蓝牙抓包器那种就可以把

网友H:
无法接收是因为电脑不支持蓝牙?

网友I:
这种蓝牙交互,我觉得用蓝牙抓包工具就挺好

网友J:
均为0是不是 因为协议或者数据格式都没符合软件需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