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RIX™] 求助,是否可以使用AURIX™ GTM实施Octa SPI?

楼主(2024-06-14):
是否可以使用AURIX™ GTM 实施 Octa SPI?

网友A:
AURIX™ GTM(General Timer Module)是英飞凌(Infineon)AURIX™微控制器系列中的一个模块,用于实现高级定时和计数功能。Octa SPI(Octal 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是一种高速串行外设接口,可以支持8个并行数据线,提供更高的数据传输速度

网友B:
如果您想要在AURIX™微控制器上实现Octa SPI功能,您应该查看AURIX™的技术文档和相关资料,了解如何配置和使用DSU模块来实现Octa SPI

网友C:
通常,AURIX™提供了丰富的外设接口和功能模块,可以满足各种高速数据传输的需求

网友D:
如果您需要更具体的指导,建议查阅AURIX™的参考手册或联系英飞凌的技术支持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