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启用指令缓存 HAL_ICACHE_Enable

楼主(2024-06-12):
函数在 STM32 的 HAL(硬件抽象层)库中通常用于启用指令缓存(I-Cache)。以下是该函数的主要功能:

启用指令缓存:
当调用 HAL_ICACHE_Enable 函数时,STM32 的 Cortex-M 处理器(特别是那些支持缓存的版本,如 STM32H7)的指令缓存(I-Cache)将被启用。
提高指令访问速度:
指令缓存(I-Cache)用于存储最近使用过的指令。当 CPU 需要执行一个指令时,它会首先检查 I-Cache 中是否已缓存了该指令。
如果指令已在 I-Cache 中(这种情况称为“缓存命中”),CPU 可以直接从 I-Cache 中快速读取指令,而无需从主内存中获取,从而显著提高了指令的访问速度。
提高程序执行效率:
由于 I-Cache 的存在,CPU 减少了等待主内存的时间,从而提高了程序的执行效率。
配置细节:
在 STM32 的 HAL 库中,HAL_ICACHE_Enable 函数的具体实现可能会因不同的 STM32 系列和型号而有所差异。但通常,它会调用底层硬件相关的函数或宏来实际执行 I-Cache 的启用操作。
与数据缓存(D-Cache)的关系:
STM32 的 Cortex-M 处理器可能同时支持指令缓存(I-Cache)和数据缓存(D-Cache)。HAL_ICACHE_Enable 函数仅影响指令缓存,而与数据缓存无关。如果需要启用数据缓存,可能需要调用另一个函数(如 HAL_DCACHE_Enable,但请注意这只是一个示例名称,具体名称可能因库和型号而异)。
注意事项:
在启用缓存之前,需要确保已经正确配置了缓存的大小、替换策略、写策略等参数。这些参数通常由硬件决定,但也可以在 STM32 的 MPU(内存保护单元)或类似的硬件组件中进行配置。
启用缓存后,需要确保程序中的内存访问操作是缓存友好的,以避免缓存一致性问题或其他性能问题。
总结:
HAL_ICACHE_Enable 函数的主要功能是启用 STM32 Cortex-M 处理器的指令缓存(I-Cache),以提高指令的访问速度和程序的执行效率。在启用缓存之前和之后,需要确保已经正确配置了相关参数,并注意缓存一致性和性能问题。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jingling122/article/details/139487136

网友A:
刚开始经常会在这里遇到问题

网友B(2024-08-31):
当 CPU 需要执行一个指令时,它会首先检查 I-Cache 中是否已缓存了该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