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分享几个实用的关于EtherCAT PHY变更的文档

楼主(2024-06-12):
  EtherCAT应用中PHY芯片的选择十分重要,以我们XMC4800 Relax Kit Series为例,最一开始PHY芯片是博通的BCM5241XA1KMLG,后面因为芯片供应的问题无法再继续使用需要进行更换,所以在我们这块板子上进行了替换。
  XMC™ EtherCAT PHY Board-V2.1中替换成了ADIN1200
  XMC™ EtherCAT PHY Board-V3中替换成了DP83848VYB/NOPBVXH48A-M
  市面上还有很多其他的PHY芯片可以选择,常用的还有KSZ8081MNX等。

软件方面的修改:
  PHY芯片变更之后软件和硬件都要进行相应的修改,对于我们英飞凌的方案上,软件层面不需要进行太多修改,只需要查看相应的手册确定PHY addr然后在代码中修改即可。

硬件方面:
  需要根据PHY芯片的外围电路来修改相应的设计,可以到对应芯片的官网上搜索相应的硬件设计指南。
  以下链接是从DP83825变更到ADIN1200的变更指南:
  https://wiki.analog.com/resource ... hy_exchange_guide?s[]=phy&s[]=exchange

  以下链接是从KSZ8081RNB/MNX变更到ADIN1200的变更指南:
  https://wiki.analog.com/resource ... hy_exchange_guide?s[]=phy&s[]=exchange

  附件是PHY芯片的选型指南。

  如果你有更多问题,可以在英飞凌官方的技术支持平台—Infineon Developer Community英飞凌技术社区中文版面进行提问,平台链接为:
  https://community.infineon.com/? ... gc_community_answer

  英飞凌技术社区拥有超10万工程师会员和庞大的技术专家团队,可以及时且全面回复你的问题。除此之外,你也可以在社区中直接搜索问题相关的技术文章和培训视频。

网友A:
补充:
截止到发帖时间,该文档已经更新到3.0版本,可以使用以下连接自行下载该文件。
https://download.beckhoff.com/download/Document/io/ethercat-development-products/an_phy_selection_guidev3.0.pdf
或者,通过以下连接进行查找最新版本。
https://download.beckhoff.com/download/Document/io/ethercat-development-product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补充:
截止到发帖时间,该文档已经更新到3.0版本,可以使用以下连接自行下载该文件。
https://download.be ...

我们的产品使用的是8081,挺稳定的

网友C:
PHY芯片品牌型号太多,在MCU设计中常用的还是microchip和TI的。

网友D(2025-10-01):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产品使用的是8081,挺稳定的

大佬,8081在倍福的phy指南里有这么一段备注“The SPEED LED might toggle during link up, causing lost frames for a short period. Either enable MI link
detection and configuration or use LINK LED (requires enabling via management interface).”这个有问题吧,怎么能让他短时间内丢帧呢?会导致link错误,让ESC芯片关闭端口吧?还有这两个解决方案是在那里操作,您知道吗?为什么这样改就能解决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