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辅助电源VCC波形打嗝

楼主(2024-06-12):
求各位大佬指点:直流电压500V输入,上电后VCC处电压为12V,24V输出正常,接上负载后VCC电压变为15V,去掉负载后恢复成12V,中途偶尔会打嗝一下。去掉负载后,过一段时间,VCC电压会出现打嗝,直接再接上负载,电路恢复正常。出现这样的原因是什么?目前负载可以带到150W。VCC电压,24V电压,MOS管驱动和应力波形上电带载前后对比如下:

网友A:
电源主滤波电容损坏、容量不够。解决办法:更换、添加容量足够的滤波电容。

网友B:
看得出来,这种提问人设计出来的东西一定是问题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