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每周分享】LM258的双路运放输出问题

楼主(2024-06-12):
#申请原创#@21小跑堂

该设计图DA1、DA2是由单片机推挽输出的电压值,经过运放放大两倍后通过PVCtl1、PVCtl2输出给外部设备;
左侧输出正常,右侧5引脚同相输入端电压1.1V输入正常,6引脚反向输入端电压为0.44V,7引脚输出端测得电压值为0.88V,
运放只放大了反相输入端的数值,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已将R62的10K电阻更换为1K了,测量结果还是没有变化

楼主:
找出原因了,输出端PVCtl2后接了一个PESD12VL1BA的ESD二极管损坏,导致输出不正常

网友A(2024-07-17):
有始有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