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adc校准用什么方法才能精准点啊?

楼主(2024-06-12):
不同的芯片自动校准会不会有误差啊

网友A:
在测量范围内,从最低值到最大值选取若干点标准值输入进行线性校准。

网友B:
如楼上所说,在测量范围多采样点数,然后计算误差系数。

网友C:
ADC采样都会有误差,误差在规格书标定的范围之内就算是正常的,每一片芯片都有一组特定的校正参数,用于将该片AD的采样值校正到正确的值,所以芯片加载的校正参数每一片都是不一样的,都能将ADC采样的精度校正到正常范围之内,不用担心ADC不准的问题

网友D:
凌鸥的mcu出厂前adc已经校正过了,满足大部分电机控制应用场景需求

网友E:
增益和偏移校准

网友F:
非线性校准

网友G:
温度校准

网友H:
如楼上所说,在测量范围内多采样点数来实现校准系数的计算。

网友I(2024-07-22):
我们都是外部加量。

网友J:
除了校准,其他因素也需要考虑吧。比如温度、纹波干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