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AT32开启了 读保护, 如何升级 bootloader?

楼主(2024-06-12):
开启了 读保护, 如何升级 bootloader?

搬到SRAM后, 整片擦除?

楼主:
琢磨了好久, 没想到 理想的办法.

网友A:
这个好像没啥影响吧,正常擦除应该就行吧

网友B:
在AT32微控制器上开启读保护(Read Protection)后,升级bootloader可能会受到限制,因为读保护会阻止对内部闪存的读取和写入操作。如果你需要升级bootloader,通常需要先解除读保护,然后进行升级,最后再重新启用读保护

网友C:
应该要先解除读保护

网友D:
在解除读保护之前,建议备份当前的固件,以防升级过程中出现问题

网友E:
注意:解除读保护操作会擦除整个闪存,包括用户程序和数据。因此,在执行此操作之前,确保已经备份了所有重要数据

网友F:
在解除读保护后,你可以使用编程工具将新的bootloader固件下载到微控制器的闪存中

网友G(2024-07-12):
在bootloader升级完成后,你可以重新启用读保护,以保护新的bootloader和用户程序不被非法读取

网友H:
验证新的bootloader是否正常工作,确保系统能够正常启动和运行

网友I:
请注意,解除和重新启用读保护的具体步骤可能会根据你使用的AT32微控制器型号和编程工具而有所不同。务必参考AT32的官方文档或技术支持提供的指南来执行这些操作

网友J:
解除读保护是一个敏感的操作,因为它会擦除所有数据。在执行此操作之前,请确保你了解所有潜在的风险,并准备好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