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使用HAL库时 UART ErrorCode

楼主(2024-06-13):
在STM32的UART(通用异步收发传输器)通信中,ErrorCode用于指示UART通信过程中发生的错误。这些错误码通常定义在STM32 HAL(硬件抽象层)库中,以便用户能够方便地识别和处理各种通信错误。以下是一些常见的STM32 UART ErrorCode及其描述:

HAL_UART_ERROR_NONE:
描述:无错误。
值:通常定义为0x00。
HAL_UART_ERROR_PE:
描述:奇偶校验错误。当接收到的数据字节的奇偶校验位与预期不符时发生。
值:一个特定的错误码,具体值取决于HAL库的实现。
HAL_UART_ERROR_NE:
描述:噪声错误或帧错误(虽然HAL库中可能未直接定义HAL_UART_ERROR_NE,但这里为描述性说明)。这通常是由于线路噪声或信号不同步导致的。
值:与帧错误(FE)相关的错误码,具体值取决于HAL库的实现。
HAL_UART_ERROR_FE:
描述:帧错误。当接收到的数据帧不符合预期格式时发生,例如,检测到起始位或停止位错误。
值:一个特定的错误码,具体值取决于HAL库的实现。
HAL_UART_ERROR_ORE:
描述:上溢错误。当接收缓冲区已满,但新的数据仍被接收时发生。
值:一个特定的错误码,具体值取决于HAL库的实现。
HAL_UART_ERROR_DMA:
描述:DMA(直接内存访问)错误。当使用DMA进行UART通信时,可能发生的与DMA相关的错误。
值:一个特定的错误码,具体值取决于HAL库的实现。
请注意,具体的错误码和值可能会因STM32系列、型号和HAL库版本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在编写代码时,建议查阅相关的STM32参考手册和HAL库文档,以获取准确的错误码和值。

在STM32的UART通信中,通常会在中断服务程序(ISR)或回调函数(如HAL_UART_RxCpltCallback、HAL_UART_ErrorCallback)中检查ErrorCode的值,以便对发生的错误进行适当的处理。例如,当检测到奇偶校验错误时,可以选择记录错误、重新发送数据或采取其他恢复措施。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jingling122/article/details/139474209

网友A:
这些错误挺容易遇到的

网友B(2024-07-26):
STM32 HAL(硬件抽象层)库为 UART 提供了一些常见的错误码(ErrorCode),这些错误码帮助开发者识别并处理通信过程中发生的问题。

网友C:
在 STM32 微控制器的 UART(通用异步收发传输器)通信中,错误处理是确保通信可靠性的关键部分。

网友D(2024-08-31):
ErrorCode用于指示在UART通信过程中发生的错误。

网友E:
错误代码必须进行详细的说明有助于问题排查

网友F:
这通常是由于线路噪声或信号不同步导致的

网友G:
以便用户能够方便地识别和处理各种通信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