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3] PWM各通道的驱动能力,比较!

楼主(2024-06-13):
有大拿知道吗?PWM各通道的驱动能力? 我在实际调试驱动板子的时候,发现这一现象,目前查不到官方的资料 无解中...

网友A:
这个就跟IO的正常推挽输出的驱动能力一样

网友B:
其实你可以自己下载手册,自己搜搜,不过一般不好找

网友C:
你可以使用电流表或万用表来测量PWM输出引脚的电流。将PWM信号连接到负载(例如LED或小型电机),然后测量通过负载的电流。确保不要超过MCU引脚的最大额定电流,以避免损坏MCU

网友D:
制造商可能会提供应用笔记或应用示例,这些文档可能会提供关于如何使用PWM通道以及它们的驱动能力的额外信息

网友E:
加入相关的在线社区和论坛,如STM32论坛、Arduino论坛或其他MCU相关的讨论组。其他开发者可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并且可能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案

网友F:
问问代理商或者是FAE呢?

网友G:
在安全范围内进行实验,逐步增加负载,观察PWM输出的稳定性。如果PWM信号开始失真或MCU发热,这可能表明你已经接近或超过了PWM通道的驱动能力

网友H:
我觉得一般就是20MA的驱动能力吧

网友I:
你想驱动啥呗?说说看

网友J:
一般要是驱动大功率的话,需要考虑用M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