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BGA焊点为什么容易氧化?

楼主(2024-06-13):
环境因素:空气中的氧气和水分是导致BGA焊点氧化的主要因素。焊点在空气中暴露时间过长,或存储、运输过程中环境湿度过高,都会导致焊点表面氧化。

材料因素:焊球和基板材料的化学性质差异也可能导致焊点氧化。例如,某些材料在特定环境下容易与氧气发生反应,形成氧化物。

工艺因素:焊接工艺参数设置不当,如焊接温度过高、焊接时间过长等,都可能导致焊点表面过度氧化。

楼主:
2、如何解决BGA焊点氧化问题?
清洁剂清洗:使用适合的清洁剂和清洗方法来去除BGA焊点表面的氧化层。在选择清洗剂时,要充分考虑清洗剂的成分和适用性,避免对焊点或其他组件造成损害。清洗过程中要确保充分冲洗和干燥,防止残留物导致二次污染或氧化。
表面处理剂:使用表面处理剂,如活化剂或去氧剂,来去除氧化层并修复BGA焊点的表面。这些化学剂能够与氧化层反应,将其转化为可焊接的金属表面。在使用表面处理剂之前,应仔细阅读产品说明,并按照建议的使用方法进行操作。
添加助焊剂:在焊接过程中,可以添加适量的助焊剂来帮助去除焊点表面的氧化物。助焊剂能够降低焊点表面的张力,促进焊球与基板的良好结合。同时,助焊剂中的活性成分还能与氧化物发生反应,进一步减少氧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