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百问网全志V853开发板启动方式及基础功能测试详解

楼主(2024-06-13):
开发板启动初体验
在后面的操作里,都是通过串口与板子进行“交流”。串口是串行接口的简称,是指数据一位一位地顺序传送,其特点是通信线路简单。
#1.上电启动开发板
如3.3所示连接一根12V电源线到电源接口位置,连接一根TypeC线到串口位置,电源接口用来供电,TypeC线为串口线,用来调试输出。连接成功后,需要将底板上的电源切换开关拨至靠近电源接口方向,此时核心板上的红色电源灯也会亮起,灯亮起表示设备已经可以正常通电工作。
图 四.2 连接示意图#2.使用串口工具登录系统
接好type-c usb数据线后,Windows会自动安装驱动(安装可能比较慢,等一分钟左右)。打开电脑的“设 备管理器”,在“端口(COM和LPT)”项下,可以看到如3.3中的“(COM13)”。开发板上的USB串口芯片可能是CP210x或CH9102,它们的性能是一样的。你电脑上显示的COM序号可能不一样,记住你电脑显示的数字。
图 四.3 串口在设备管理器中的表示 如果电脑没有显示出端口号,就需要手动安装驱动,从驱动精灵官网(www.drivergenius.com在新窗口打开)下载一个驱动精灵,安装、运行、检测,会自动安装上串口驱动。
 打开MobaXterm,点击左上角的“Session”,在弹出的界面选中“Serial”,如下图所示选择端口号(前面设备管理器显示的端口号COM13)、波特率(Speed 115200)、流控(Flow Control: none),最后点击“OK”即可。步骤如图3.4所示。
注意:流控(Flow Control)一定要选择none,否则你将无法在MobaXterm中向串口输入数据。
图 四.4 Mobaxterm设置串口
随后显示一个黑色的窗口, 此时打开板子的电源开关,将收到板子串口发过来的数据,如图3.5所示。
图 四.5 串口数据在Mobaxterm上的显示
开发板默认登录名是root,无需密码。
开发板如图3.6所示启动后,按下回车即可进入命令行模式。
图 四.6 开发板登录界面图
进入命令行后,就可以执行各种Linux命令了,如图3.7所示:
图 四.7通过串口在开发板上体验Linux命令#3.通过adb传输文件
adb命令全称Android Debug Bridge,起到调试桥的作用,是一个客户端-服务器端程序。其中客户端是用来操作的电脑,服务端是Android设备。 ADB也是Android SDK中的一个工具,可以直接操作管理Android模拟器或者真实的Android设备或开发板。我们可以通过adb命令将Ubuntu的文件传输到开发板上运行。
我们需要将开发板的两根typeC线一端连接至开发板,另一端连接至电脑USB接口,这样才可以使用ADB命令,如下图所示,主要是 蓝色标号17 的线。
打开Ubuntu虚拟机,接入OTG线,如图3.所示,虚拟机会弹出检测到新的USB设备Google Tina ADB,点击“连接到虚拟机”,选择虚拟机的名称“100ASK_V853_ubuntu_18.04_x64”,最后点击确定即可。
图 四.8通过OTG连接虚拟机
打开终端输入adb devices,检查是否连接成功,成功后即可使用adb命令将文件传输至开发板。
图 四.9检测OTG链接虚拟机
示例:
将test1.txt文件传输至V853开发板。
可使用
adb push test1.txt /root/

传输成功后可在MobaXterm软件中查看。过程如图3.9所示。
Ubuntu终端:
开发板shell终端:
图3.9 adb命令文件传输过程
#4.测试RJ45联网
测试RJ45有线网卡,我们需要准备一个网线,一个可以上网并且支持dhcp分配网络功能的路由器,首先我们先将网线一端连接至 如下图标号 7 的网口位置,另一端连接至路由器的 LAN 接口。
连接完成后,可以进入开发板系统,输入ifconfig eth0 up使能网口,执行 udhcpc -i eth0 命令 就会自动获取到IP地址,获取到 IP 地址 可以使用 ifconfig 查看,并尝试ping通百问网验证网络通信,使用Crtl+C结束测试。
注意: # 后面 才是操作命令。
root@TinaLinux:/# ifconfig eth0 up[  452.569557] libphy: gmac0: probed[  452.619408] sunxi-gmac gmac0 eth0: eth0: Type(6) PHY ID 001cc816 at 0 IRQ poll (gmac0-0:00)[  452.639897] IPv6: ADDRCONF(NETDEV_UP): eth0: link is not readyroot@TinaLinux:/# udhcpc -i eth0udhcpc: started, v1.27.2udhcpc: sending discoverudhcpc: sending select for 192.168.1.16udhcpc: lease of 192.168.1.16 obtained, lease time 86400udhcpc: ifconfig eth0 192.168.1.16 netmask 255.255.255.0 broadcast +udhcpc: setting default routers: 192.168.1.1root@TinaLinux:/# ifconfigeth0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C6:C1:06:76:89:BE          inet addr:192.168.1.16  Bcast:192.168.1.255  Mask:255.255.255.0          inet6 addr: fe80::c4c1:6ff:fe76:89be/64 Scope:Link          UP BROADCAST RUNNING MULTICAST  MTU:1500  Metric:1          RX packets:35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13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1000          RX bytes:4670 (4.5 KiB)  TX bytes:2086 (2.0 KiB)          Interrupt:58lo        Link encap:Local Loopback          inet addr:127.0.0.1  Mask:255.0.0.0          inet6 addr: ::1/128 Scope:Host          UP LOOPBACK RUNNING  MTU:65536  Metric:1          R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1          RX bytes:0 (0.0 B)  TX bytes:0 (0.0 B)root@TinaLinux:/# ping www.100ask.netPING www.100ask.net (118.25.119.100): 56 data bytes64 bytes from 118.25.119.100: seq=0 ttl=52 time=33.588 ms64 bytes from 118.25.119.100: seq=1 ttl=52 time=34.009 ms64 bytes from 118.25.119.100: seq=2 ttl=52 time=43.339 ms^C--- www.100ask.net ping statistics ---6 packets transmitted, 6 packets received, 0% packet lossround-trip min/avg/max = 33.170/35.178/43.339 ms

#5.测试WiFi联网
如下图所示,WIFI芯片是XR829模组,标号为23,其中蓝色标号24 是 ANT 天线座子,默认情况下已经帮您装好,确认天线连接好以后,请进入串口终端下,执行如下命令进行操作。
注意:XR829 WIFI只支持2.4Ghz频率路由器,并不支持5Ghz频率路由器。
注意: # 后面 才是操作命令。
第一步:执行ifconfig wlan0 up,再执行wifi -s,进行扫描WiFi,注意扫描的WiFi必须为2.4Ghz频率的
root@TinaLinux:~# ifconfig wlan0 uproot@TinaLinux:~# wifi -s

第二步:执行 wifi -c ssid [passwd]建立网络连接,其中ssid为WIFI的名称, [passwd]为WIFI的密码。
root@TinaLinux:~# wifi -c Programmers 123456

连接正确后会自动执行udhcpc获取ip地址
第三步:执行 iw wlan0 link来查看连接状态,如下所示,表示已经连接到路由器。
root@TinaLinux:~# iw wlan0 linkConnected to 94:d9:b3:b7:c9:0a (on wlan0)        SSID: Programmers        freq: 2442        RX: 755675 bytes (4331 packets)        TX: 2330 bytes (19 packets)        signal: -25 dBm        tx bitrate: 120.0 MBit/s MCS 5 40MHz short GI        bss flags:      short-preamble short-slot-time        dtim period:    1        beacon int:                                     100

第五步:最后就可以使用 ping -I wlan0 www.100ask.net 来验证网络通信。
root@TinaLinux:~# ping -I wlan0 www.100ask.netPING www.100ask.net (118.25.119.100): 56 data bytes64 bytes from 118.25.119.100: seq=0 ttl=51 time=35.777 ms64 bytes from 118.25.119.100: seq=1 ttl=51 time=50.659 ms64 bytes from 118.25.119.100: seq=2 ttl=51 time=44.681 ms^C--- www.100ask.net ping statistics ---3 packets transmitted, 3 packets received, 0% packet lossround-trip min/avg/max = 35.777/43.705/50.659 ms

#6.测试usb功能
如下图所示,开发板板载4个TypeA USB接口,可以连接USB 2.0设备,可以使用U盘等设备连接至开发板进行测试。
**注意:**测试前需要断开OTG口的Type-C线的连接,以防止与USB设备产生冲突
输入cat /sys/devices/platform/soc/usbc0/usb_host切换系统为Host模式。
接下来 使用U盘插入 标号为 5或6的 USB接口,此时 开发板 终端会有如下提示,当然您也可以执行lsusb在插拔USB设备前后进行对比。
root@TinaLinux:/# cat /sys/devices/platform/soc/usbc0/usb_host[   46.045421][   46.045421] insmod_host_driver[   46.045421][   46.052167] [ehci0-controller]: sunxi_usb_enable_ehci[   46.057937] [sunxi-ehci0]: probe, pdev->name: 4101000.ehci0-controller, sunxi_ehci: 0xc0a7d548, 0x:e0848000, irq_no:137[   46.070612] sunxi-ehci 4101000.ehci0-controller: SW USB2.0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EHCI) Driver[   46.081176] sunxi-ehci 4101000.ehci0-controller: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46.091238] sunxi-ehci 4101000.ehci0-controller: irq 311, io mem 0xc0a00000[   46.125502] sunxi-ehci 4101000.ehci0-controller: USB 0.0 started, EHCI 1.00[   46.134492] hub 1-0:1.0: USB hub found[   46.138939] hub 1-0:1.0: 1 port detected[   46.143975] [ohci0-controller]: sunxi_usb_enable_ohci[   46.149713] [sunxi-ohci0]: probe, pdev->name: 4101000.ohci0-controller, sunxi_ohci: 0xc0a7d76c[   46.159716] sunxi-ehci 4101000.ehci0-controller: ehci_irq: highspeed device connect[   46.168748] sunxi-ohci 4101000.ohci0-controller: SW USB2.0 'Open' Host Controller (OHCI) Driver[   46.178753] sunxi-ohci 4101000.ohci0-controller: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2[   46.188518] sunxi-ohci 4101000.ohci0-controller: irq 312, io mem 0x00000000[   46.270548] hub 2-0:1.0: USB hub found[   46.274964] hub 2-0:1.0: 1 port detectedhost_chose finished![   49.945431] usb 2-1: new full-speed USB device number 2 using sunxi-ohci[   50.168452] usb 2-1: not running at top speed; connect to a high speed hub[   50.185855] hub 2-1:1.0: USB hub found[   50.191467] hub 2-1:1.0: 4 ports detectedroot@TinaLinux:/# lsusbBus 002 Device 002: ID 05e3:0608Bus 001 Device 001: ID 1d6b:0002Bus 002 Device 001: ID 1d6b:0001[  147.985422] usb 2-1.2: new full-speed USB device number 3 using sunxi-ohci[  148.152449] usb 2-1.2: not running at top speed; connect to a high speed hub[  148.173819] usb-storage 2-1.2:1.0: USB Mass Storage device detected[  148.181455] scsi host0: usb-storage 2-1.2:1.0[  150.225528] scsi 0:0:0:0: Direct-Access              SD Card Reader   1.00 PQ: 0 ANSI: 6[  150.244497] sd 0:0:0:0: [sda] 62333952 512-byte logical blocks: (31.9 GB/29.7 GiB)[  150.257497] sd 0:0:0:0: [sda] Write Protect is off[  150.262885] sd 0:0:0:0: [sda] Mode Sense: 03 00 00 00[  150.273483] sd 0:0:0:0: [sda] No Caching mode page found[  150.279765] sd 0:0:0:0: [sda] Assuming drive cache: write through[  150.382513]  sda: sda1[  150.410487] sd 0:0:0:0: [sda] Attached SCSI removable diskroot@TinaLinux:/# lsusbBus 002 Device 003: ID 067b:2731Bus 002 Device 002: ID 05e3:0608Bus 001 Device 001: ID 1d6b:0002Bus 002 Device 001: ID 1d6b:0001

#7. 测试LCD显示功能
测试LCD显示功能需要连接 屏幕模块,我们目前只支持 7寸 RGB屏幕和4寸MIPI屏,此次测试只使用7寸 RGB屏幕,这个屏幕和我们的NXP 6ull ST157 是同一款,如果没有准备 则不能测试。
连接前需要保证开发板处于断电状态,将屏幕排线一段连接至屏幕,另一端排线连接至开发板,注意我们的排线都是下压链接,也就是排线有针脚那面朝下。
连接成功后,可以启动开发板,输入lv_examples 1,同时也可以通过触摸屏幕进行测试。
root@TinaLinux:/# lv_examples 1wh=1024x600, vwh=1024x1200, bpp=32, rotated=0Turn on double buffering.Turn on 2d hardware acceleration.Turn on 2d hardware acceleration rotate.

#8.测试camera摄像功能
注意下面方法为老版本测试,新版本可访问:https://forums.100ask.net/t/topic/3560
测试camera摄像功能需要连接MIPI摄像头模块,我们目前只支持GC2053摄像头模块,此摄像头可以在百问网官方店铺购买,如果没有此类型的摄像头模块则不能测试。
连接前需要保证开发板处于断电状态,将屏幕排线一段连接至摄像头模块,另一端排线连接至开发板,注意我们的排线都是下压链接,也就是排线有针脚那面朝下。注意连接时的排线线序是否正确。
连接成功后,可以启动开发板,启动完成后,输入camerademo NV21 1920 1088 30 bmp /tmp 5拍摄五张照片,照片放在/tmp目录下,可以通过U盘或TF卡的形式传到电脑端查看。
root@TinaLinux:/# camerademo NV21 1920 1088 30 bmp /tmp [CAMERA]**********************************************************[CAMERA]*                                                        *[CAMERA]*              this is camera test.                      *[CAMERA]*                                                        *[CAMERA]**********************************************************[CAMERA]**********************************************************[CAMERA] open /dev/video0![CAMERA]**********************************************************[CAMERA]**********************************************************[CAMERA] The path to data saving is /tmp.[CAMERA] The number of captured photos is 5.[CAMERA] save bmp format[CAMERA]**********************************************************[CAMERA] Using format parameters NV21.[CAMERA] camera pixelformat: NV21[CAMERA] Resolution size : 1920 * 1088[CAMERA] The photo save path is /tmp.[CAMERA] The number of photos taken is 5.begin ion_alloc_openpid: 1143, g_alloc_context = 0x2ecd0[CAMERA] Camera capture framerate is 20/1[CAMERA] VIDIOC_S_FMT succeed[CAMERA] fmt.type = 9[CAMERA] fmt.fmt.pix_mp.width = 1920[CAMERA] fmt.fmt.pix_mp.height = 1088[CAMERA] fmt.fmt.pix_mp.pixelformat = NV21[CAMERA] fmt.fmt.pix_mp.field = 1[CAMERA] stream on succeed[CAMERA] camera0 capture num is [0][CAMERA_PROMPT] the time interval from the start to the first frame is 179 ms[CAMERA] camera0 capture num is [1][CAMERA] camera0 capture num is [2][CAMERA] camera0 capture num is [3][CAMERA] camera0 capture num is [4][CAMERA] Capture thread finish[CAMERA] close /dev/video0ion_alloc_closepid: 1143, release g_alloc_context = 0x2ecd0root@TinaLinux:/# ls /tmp/UNIX_WIFI.domain      lib                       lock                      run

上述的bmp_NV21_1.bmp、bmp_NV21_2.bmp、bmp_NV21_3.bmp、bmp_NV21_4.bmp、bmp_NV21_5.bmp即为刚刚所拍摄的五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