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百问网全志V853开发板烧录开发板系统教程

楼主(2024-06-13):
烧录开发板系统
注意:此方式烧录进的文件系统是ubifs文件系统,如果操作 需要网络文件系统挂载或者使用TF卡,不推荐使用。
准备工作
1.100ASK-V853-Pro开发板 x1
  • 下载全志线刷工具AllwinnertechPhoeniSuit: AllwinnertechPhoeniSuit在新窗口打开
  • TypeC线 X2、12V电源线X1
  • 下载EMMC最小系统镜像:该文件保存在百度网盘中的03_开发板系统固件中。
  • 下载全志USB烧录驱动:全志USB烧录驱动在新窗口打开
参考下图所示,电源接口中连接12V电源线,并将电源开关拨向电源接口方向。将两个TypeC线分别连至 开发板 串口接口 与 OTG烧写接口,另一端 连接至 电脑USB接口,连接成功后,可以将下载好的 烧写工具和 EMMC最小系统镜像解压缩 使用。
按住 底板上的FEL键 的同时按下 底板上的 RESET 按键,这个时候开发板会进入到FEL烧写模式,进入烧写模式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安装 专门的烧录驱动。
安装usb驱动:
在我们连接好开发板以后,先按住 FEL 烧写模式按键,之后按一下 RESET 系统复位键,就可以自动进入烧写模式。
这时我们可以看到设备管理器 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 弹出一个 未知设备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把我们提前下载好的 全志USB烧录驱动 进行修改,然后将解压缩过的 全志USB烧录驱动 压缩包,解压缩,可以看到里面有这么几个文件。
InstallUSBDrv.exedrvinstaller_IA64.exedrvinstaller_X86.exeUsbDriver/     drvinstaller_X64.exe  install.bat

对于wind7系统的同学,只需要以管理员 打开 install.bat 脚本,等待安装,在弹出的 是否安装驱动的对话框里面,点击安装即可。
对于wind10/wind11系统的同学,需要在设备管理器里面进行手动安装驱动。
如下图所示,在第一次插入OTG设备,进入烧写模式设备管理器会弹出一个未知设备
接下来鼠标右键点击这个未知设备,在弹出的对话框里, 点击浏览我计算机以查找驱动程序软件。
之后在弹出新的对话框里,点击浏览找到我们之前下载好的 usb烧录驱动文件夹内,找到 UsbDriver/ 这个目录,并进入,之后点击确定即可。
注意进入到 UsbDriver/ 文件夹,然后点击确定,如下图所示。
此时,我们继续点击 下一页 按钮,这时系统就会提示安装一个驱动程序。 在弹出的对话框里,我们点击 始终安装此驱动程序软件 等待安装完成。
安装完成后,会提示,Windows已成功更新你的驱动程序。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设备管理器 里面的未知设备 变成了一个 USB Device(VID_1f3a_efe8)的设备,这时就表明设备驱动已经安装成功。
运行软件烧写系统:
 将下载下来的全志线刷工具 AllwinnertechPhoeniSuit 解压缩,同时将EMMC最小系统镜像 下载下来也进行解压缩。
解压后,得到一个 v853_linux_100ask_uart0.img 镜像,是用于烧录到EMMC镜像的。另一个是 AllwinnertechPhoeniSuit文件夹。首先我们进入到 AllwinnertechPhoeniSuit\AllwinnertechPhoeniSuitRelease20201225 目录下 找到 PhoenixSuit.exe 双击运行。
打开软件后 软件主界面如下图所示
接下来 我们需要切换到 一键刷机窗口,如下图所示,点击红框标号1,在弹出的新窗口内,我们点击 红框2 浏览 找到我们刚才解压过的 EMMC 最小系统镜像 v853_linux_100ask_uart0.img,选中镜像后,点击红框3 全盘擦除升级 ,最后点击红框4 立即升级。
点击完成后,不需要理会 弹出的信息,这时 我们拿起已经连接好的开发板,按住FEL键,之后按一下 RESET 系统复位键,就可以自动进入烧写模式并开始烧写。
烧写时会提示烧写进度条,烧写完成后 开发板会自己重启。
一般情况下,烧写成功后 都会自动重启 启动系统,此时我们进入到 串口终端,可以看到它的启动信息,等所有启动信息加载完成,按下回车键 即可进入烧写好的系统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