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ClassB库

楼主(2024-06-13):
请问有大神可以提供一个GD32F470芯片使用 IEC60730 ClassB 认证库吗,在官网只能找到手册,或者可以通过其它途径获取这个吗,非常感谢

网友A:
classB是什么库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lassB是什么库啊?

估计是个什么安全的库吧

网友C:
直接找官方的FAE啊,这个估计得签NDA才能给吧

网友D:
一般来说是联系代理商或者FAE才行

网友E:
这个官网不能放吧,都是私下给的

网友F:
你直接给原厂打电话看看

网友G:
其他途径的话,一般代理商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