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pwm输出

楼主(2024-06-13):
前言
MicroPython是一种精简的Python 3编程语言实现,旨在在微控制器和嵌入式系统上运行。在嵌入式系统中,PWM(脉冲宽度调制)是一种常见的技术,用于控制电机、LED和其他需要模拟信号的设备。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如何在MM32F3270微控制器上使用MicroPython实现PWM输出,以控制外部设备。

一、PWM脉宽调制技术介绍
当我们想要控制设备的亮度或速度时,PWM脉宽调制技术就派上用场了。它的原理非常简单,就好像我们在灯泡上使用开关一样。开关可以打开或关闭灯泡,但无法改变亮度。但是,如果我们快速地开关灯泡,让它在打开和关闭之间不断变化,我们就能够通过控制开关的开启时间比例来改变亮度。

PWM脉宽调制的原理就是通过调整脉冲信号的宽度来控制设备的平均电平。脉冲信号是一种快速的开关信号,它会以固定的周期重复。脉冲的宽度(也称为占空比)决定了信号在一个周期内的开启时间比例。通过改变占空比,我们可以调整设备的亮度或速度。

例如,考虑一个LED灯。当脉冲信号处于高电平状态时,LED灯会亮起;当脉冲信号处于低电平状态时,LED灯会熄灭。如果我们增加脉冲信号处于高电平状态的时间,即增加占空比,LED灯就会更亮。反之,如果减少脉冲信号处于高电平状态的时间,即减小占空比,LED灯就会变暗。

通过快速调整脉冲信号的宽度,PWM技术可以精确控制设备的亮度或速度,无论是LED灯、电机还是其他设备。这种技术在嵌入式系统和物联网应用中非常常见,因为它简单而高效,能够满足各种控制需求。

大家可以看下面这篇文章来学习如何理解和计算pwm的占空比:【单片机概念基础】迟迟搞不懂预分频系数、PWM占空比等等概念和计算怎么办?
其中pwm的频率就是pwm的周期

二、machine.PWM 类
2.1 machine.PWM 类的构造对象
class machine.PWM(pin,freq,duty)
使用示例:pwm = machine.PWM(Pin('PA1'),freq = 1000)

2.2 PWM 对象初始化
其函数原型如下:

pwm.init(freq, duty)

他不能设置占空比的范围即pwm的分辨率,最大就为10位

2.3 关闭PWM设备
其函数原型如下

pwm.deinit()

2.4 设置pwm的周期
其函数原型如下:

pwm.freq([value])

2.5 设置占空比
其函数原型如下:

pwm.duty ([value])

三、pwm示例代码
pwm = PWM(Pin('PA1'),freq = 1000)

while True:
   # 渐亮
   for i in range(0,1024):
       pwm.duty(i)
       time.sleep_ms(1)

   # 渐暗
   for i in range(1023,0,-1):
       pwm.duty(i)
       time.sleep_ms(1)

他的效果就是led从亮到暗的一个过程

总结
本文介绍了在MM32F3270微控制器上使用MicroPython实现PWM输出的方法。首先,我们了解了PWM的基本概念和在嵌入式系统中的应用。然后,我们探讨了如何在MM32F3270上配置PWM输出,并提供了示例代码以演示如何控制PWM输出的频率和占空比。通过本文,读者可以学习如何利用MicroPython在嵌入式系统中实现PWM输出,从而为各种应用场景提供灵活的控制和调节功能。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m0_62599305/article/details/138545671

网友A:
这个编辑器五颜六色,挺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