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官方下载的at32f407freertos+lwip的工程编译报错,请问什么原因

楼主(2024-06-13):
图片显示的错误,刚下载的工程一编译就这样,小白不懂求指教

网友A:
是不是存放路径太深了?或者存放与中文路径
使用的AC5编译吗?还是使用的AC6? 注意Clanguage要选择C99以上

楼主:
是的,工程选的是AC6,我这边改成AC5就编译通过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