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升降压电路输出负载过重保护方案

楼主(2024-06-13):
如附件是SC8701升降压芯片,如果负载过重会导致芯片直接拉宕机。怎样在输出过重的时候关闭SC8701输出。SC8701芯片手册的第1脚SE拉低是打开DCDC,拉高时关闭DCDC。有什么电路方案让输出过重的时候把SE脚切换到高电平来达到控制关闭输出的目的?(目前设定输出为12V,当输出10V就开始把SE拉高,这个怎样实现呢?)

网友A:
分压,做一个比较器,得考虑滞回,不然阈值位置开关会抖动

网友B:
检测过流关闭输出。按说IC内部有过流保护的,如果没有就太LJ了。

网友C:
我怎么感觉楼主想表达的是开机瞬间负载电容充电电流过大导致的DCDC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过流关闭输出。按说IC内部有过流保护的,如果没有就太LJ了。

不是过流,是输入端给到DCDC的功率不够,导致DCDC电压掉落。比如DCDC是能够输出5V/2A的。但是输入端只给出5V/1A的功率。而这时候拉一个5V/2A的负载,因为输入功率不足,导致DCDC输出电压直接掉下去,如果使用者一直不拔掉输入设备,那么DCDC一直处于异常工作状态,这样是不是很容易损坏DCDC芯片?怎样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当电压掉下去马上关闭DCDC芯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压,做一个比较器,得考虑滞回,不然阈值位置开关会抖动

我也是这样考虑的,目前这颗DCDC的第一脚内部是拉到GND的,意思是悬空这颗DCDC也是导通工作的。你给出的这个分压然后比较器去控制EN脚,但是这个比较器要用电池一直供电着吧?并且比较器的静态电流也不小,很多都在好几百uA。对于低功耗产品来说这个有点没办法接受?

这个想法不行,用限流保护芯片吧,TI、ADI、国产圣邦微都有,电子保险丝,设置过流保护阈值,达到后会断路,过流解除后恢复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压,做一个比较器,得考虑滞回,不然阈值位置开关会抖动

看看是不是这么设计?这颗输出设定是12V,当电压输入功率给到DCDC不足时,掉下去肯定会低于10V。那么比较输出一个高电平到DCDC的第1脚(使能脚)去关闭DCDC。 如果输入功率给到DCDC足够的时候,DCDC正常输出12V,这是比较输出的是0,保持DCDC工作。 这个设计就是有点不足之处是需要一个LDO做稳压源,需要备用电池给LDO供电,还需要一个比较器,另外看了好几个比较待机功耗都有400uA多。对于低功耗产品实在难以接受。

网友D:
你要保护的是电路过流保护,而不是电压,如果按你说的电压低于10V关闭,这样在启动的上升沿就保护了电路根本无法启动,你的电路估计是限流值设置不对,导致负载重的时候进入了恒流功率模式,不知道你所说的宕机是什么情况,看看芯片手册,ILIM1,ILIM2就是限制电流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保护的是电路过流保护,而不是电压,如果按你说的电压低于10V关闭,这样在启动的上升沿就保护了电路根 ...

你说到重点了,我这样设计确实电压一直开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