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系列的也可以用SPI驱动WS2812B吗?

楼主(2024-06-13):
想学习一下相关的驱动方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另外N76E003的驱动WS2812B的方法有没有?

网友A:
只要有SPI外设都可以,没有SPI外设用IO模拟都行

网友B:
必然是可以驱动的啊

网友C:
其实你用IO模拟都是OK的

网友D:
做过啊,网上有很多这方面的例程的

网友E:
直接使用MCU的SPI的就可以,其实就是发送时序嘛

网友F:
只要时序对了就可以了啊,基本都是可以驱动WS2812的

网友G:
你想学习的话,我建议你使用ST的哈,资料更多一些

网友H:
之前我用新唐的驱动了WS2812确实很好驱动,而且效果还好看嘞

网友I:
就STC其实都可以驱动WS2812的

网友J:
跟内核没啥关系,驱动WS2812注意的就是时序,时序要是对了,基本都行

网友K:
这个就是SPI的一种应用,其实你要学不如学完整的SPI通讯了

网友L:
肯定可以啊,有SPI接口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