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请教一下关于USB CDC例程UART2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为啥USB CDC里面还有串口的操作啊?

网友A(2024-06-14):
您好,串口2用于配合CDC演示数据传输通信的,实际使用中可直接使用CDC进行数据上下传,不需要配合串口使用。例程仅是提供一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串口2用于配合CDC演示数据传输通信的,实际使用中可直接使用CDC进行数据上下传,不需要配合串口使用 ...

谢谢,已经测试过了,第一次接触没有说明文档,看起来有点懵,

网友B:
很多例程都会搭配串口便于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