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这是法拉第笼?

楼主(2024-06-14):
这种防盗窗会屏蔽信号吗?

网友A:
信号会衰减一些,离屏蔽差十万八千里

网友B:
这种只能回有一些影响,我们进行屏蔽都是多面全覆盖,暗室那种才是真正的物理屏蔽

网友C:
楼顶的违建

网友D:
怎么可能衰减啊,想多了把,衰减要和波长有一定比例才能衰减这种松散结构等于无

网友E:
信号衰减应该和这个窗户防护网没有关系吧

网友F:
违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