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关于ADC采集LWIP UDP发送数据处理问题

楼主(2024-06-14):
ip, dc, ADC, AD, udp
做ADC数据采集,1秒钟采集到的数据有至少3MB的数据量,用LWIP的UDP发送,实时传输,但是UDP超过1472字节后,发送不了,上位机不显示,所以我的想法是在大数据量的情况下:
1:采集到的数据存在内部sram中,开辟一个500KB的缓冲区,边采集边把数据存到缓冲区,边做数据分割成1472字节的小数据块,分块好后UDP直接发送出去,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动态循环的过程。比如:采集到的数据存进缓冲区,缓冲区检测到存到1472个数据后,把这1472个数据组成一个新的数组块,然后UDP拿走发送到上位机,在处理1-1472这第一个数据块的时候,同时后面的采集数据依然在实时进行,当第2个1472数据块检测存满后也打包成新的数组给UDP发送,一直存到500k后又重头开始循环缓冲1s内还没缓冲完的数据。原理就是用一个小的缓冲区来循环缓冲大数据量的数据,给出多余的时间来做数据分块给UDP传输,当然缓冲区不能太小,不然还没发走就被覆盖了。不知道这样的思路可否行
2.采集到的数据放在外部SDRAM中,在H7系列外挂SDRAM,直接一片就32MB的存储空间,一次性采集完1s的数据全部存到SDRAM中,采集完了在慢慢把数据分快处理给UDP发送。
3:当然这种情况在1和2的基础中,采集到的数据存到外部SDRAM,存储空间足够大,但是我也是边存边做数据分快处理,也不用担心被覆盖,因为空间足够大,一次性可以存够,只是存储和分块处理,发送同时进行。

以上就是我想出来的3种思路,不知道有没有大神看看如何,因为UDP发送数据上位机接收不到,超过1472字节的数据包,边采集边分块的话时间来不及处理,实时性就降低了

你好,请问实现了吗?

网友A:
一直是这么大数据量吗?

网友B:
解决问题的思路还是非常清晰

网友C:
建议使用内部SRAM进行动态循环缓冲,使用外部SDRAM进行存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是这么大数据量吗?

对。一直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使用内部SRAM进行动态循环缓冲,使用外部SDRAM进行存储
...

要求实时性,用一个就好,没必要先内部在外部,浪费资源把哈哈哈哈

网友D:
要求实时性建议通信方式选择Ethercat

网友E:
空间足够大,一次性可以存够,只是存储和分块处理,发送同时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空间足够大,一次性可以存够,只是存储和分块处理,发送同时进行

外挂的SDRAM,足够是大空间,一次性是能够存够,怎么个同时进行呢,佬,教教

网友F:
做ADC数据采集,1秒钟采集到的数据有至少3MB的数据量,用LWIP的UDP发送,实时传输

网友G:
话说有必要这么密集的采集ADC数据吗?实际应用,采集大量的ADC,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网友H:
密集ADC采集有时候需要频率跟上

网友I:
将采集到的数据存储在内部SRAM中,并设置一个固定大小的缓冲区(例如500KB)。
当缓冲区中数据达到1472字节时,将数据打包成UDP数据包发送给上位机。
在发送数据的同时,后续的采集数据继续存储在缓冲区中,实现动态循环的数据处理和发送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话说有必要这么密集的采集ADC数据吗?实际应用,采集大量的ADC,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

这个嘛,保密,佬把采集的数据写入外挂的SRAM或者SDRAM才慢慢分包分送,怎么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密集ADC采集有时候需要频率跟上

外挂的SRAM或者SDRAM跟得上,网口发送打包只能1472字节,需要分包,分包实时操作会占用很多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将采集到的数据存储在内部SRAM中,并设置一个固定大小的缓冲区(例如500KB)。
当缓冲区中数据达到1472字节 ...

佬,教教我,真的不会啊,固定大小的缓冲区也可以不那么大,然后缓冲区满了重头覆盖也行嘛

网友J(2024-07-15):
在使用ADC(模数转换器)采集数据并通过LWIP(轻量级IP协议栈)以UDP(用户数据报协议)发送数据时,需要考虑ADC数据采集方面的

网友K:
设置ADC的采样率、分辨率和通道等参数。为ADC数据分配一个缓冲区,用于存储采集的数据。如果可能,使用DMA(直接内存访问)来传输ADC数据,以减轻CPU负担

网友L:
将ADC采集的原始数据转换为适合通过网络传输的格式。添加校验和或其他数据完整性检查,以确保数据在传输过程中不被损坏

网友M:
在系统启动时初始化LWIP协议栈,包括网络接口、IP地址、子网掩码等配置

网友N:
配置UDP协议栈,包括创建UDP控制块、绑定本地端口等

网友O:
使用LWIP提供的UDP发送函数将数据包发送到目标IP地址和端口

网友P:
处理UDP发送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错误,如网络拥塞、目标不可达等

网友Q:
优化软件代码,减少CPU占用和内存使用,提高数据处理和发送速度

网友R:
使用硬件加速技术,如DMA、硬件定时器等,以提高数据处理和发送性能

网友S:
这个用LWIP我觉得就是配置UDP功能就行的吧

网友T(2024-08-29):
画个复位按钮啊

网友U(2024-10-17):
哥,1472应该是用调试助手显示不了。你用网络抓包助手应该可以看到数据是能发出来

网友I(2025-07-28):
需优化缓冲区管理和发送机制

网友I:
缓冲区大小 ≥ UDP发送速率 × 最大延迟(通常预留 2-3 倍余量)。

网友V(2025-11-03):
有必要密集的采集ADC数据吗?那频率要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