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L103电源管理相关应用

楼主(2024-06-14):
CH32L103内部集成上电复位(Power On ResetPOR)、掉电复位(Power Down ResetPDR)电路以及可编程电压监测器(PVD)。

1、POR以及PDR介绍
上电复位(POR):在MCU上电过程中,当VDD电压达到上电复位阈值时,MCU内部会产生一个复位;
掉电复位(PDR):在MCU掉电过程中,当VDD电压掉到掉电复位阈值时,MCU内部会产生一个复位;
MCU内部集成有上电复位以及掉电复位电路,上下电复位都是通过硬件实现的,无需软件配置,且由于上电/掉电复位阈值都低于MCU最小标准工作电压1.8V,具体数据如下图,因此无法查看上电/掉电复位现象或状态。
上电复位以及掉电复位可以确保避免MCU在启动或断电过程中出现不可预知的错误,从而保证MCU稳定运行。

2、PVD介绍
PVD,即Programmable Voltage Detector,可编程电压检测器 ,主要用于监测MCU工作电压VDD的变化,可设置门槛电压,当MCU工作电压高于或低于门槛电压时,如下图,可配合EXTI16产生相应中断。一般会使用该方法进行掉电数据保存,当MCU工作电压在掉电过程中低于设置的门槛电压时,会进入EXTI16中断,可在中断函数中进行FLASH操作等,将重要数据保存下来。
注意进行掉电保存时,硬件电路设计上,在给MCU供电的时候需要并一个大电容,大概在uf级别(FLASH编程采用快速编程方式,页编程时间最大2.5ms,如下图),确保掉电过程中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数据保存操作。

3、PVD应用
在使用PVD进行掉电保存时,一般配合EXTI16使用。具体步骤如下:
(1)设置PWR_CTLR寄存器的PLS[2:0]域,选择要监控电压阈值。PLS[2:0]域描述具体如下:
其中,上升沿触发时监测阈值最小1.75V,最大3.10V。下降沿触发时监测阈值最小1.70V,最大3.01V。
需要注意,注意此处上升沿下降沿并不是根据上电掉电判断的,如下图:
下降沿实际是在上电过程中触发的
上升沿实际是在掉电过程中触发的
因此,配置掉电保存的时候应该配置成上升沿触发,设置上升沿触发阈值。
(2)配置EXTI16,配置EXTI模式为EXTI中断模式,上升沿触发;
(3)配置PVD中断并使能PVD;
(4)配置FLASH相关操作。
具体程序如下:
/********************************** (C) COPYRIGHT *******************************
* File Name          : main.c
* Author             : WCH
* Version            : V1.0.0
* Date               : 2023/12/26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body.
*********************************************************************************
* Copyright (c) 2021 Nanjing Qinheng Microelectronics Co., Ltd.
* Attention: This software (modified or not) and binary are used for
* microcontroller manufactured by Nanjing Qinheng Microelectronics.
*******************************************************************************/

/*
*@Note
*
*/

#include "debug.h"
/* Global typedef */

/* Global define */

/* Global Variable */

#define START_Address 0x08003000
#define  num   2
u32 Time[num];
u32 cnt = 0;

void Flash_ReadTime(u32 *buf,u32 addr,u32 length)
{
    for(u32 i=0;i<length;i++)
    {
        buf[i] = *(__IO uint32_t*)addr;;//读指定地址的一个字的数据
        addr += 4;
    }
}

void PVD_Config(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0};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0};

    /* Enable PWR and BKP clock */
    RCC_PB1PeriphClockCmd(RCC_PB1Periph_PWR | RCC_PB1Periph_BKP, ENABLE);

    /* PVD电压监视阈值设置 */
    /*具体级别根据自己的实际应用要求配置*/
    PWR_PVDLevelConfig(PWR_PVDLevel_7);

    /* 配置 EXTI16线(PVD 输出) 来产生上升下降沿中断*/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6);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6;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使能 PVD 中断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PVD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使能PVD输出 */
    PWR_PVDCmd(ENABLE);
}

/*********************************************************************
* @fn      main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Main program.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SystemCoreClockUpdate();
    Delay_Init();
    USART_Printf_Init(115200);
    printf("SystemClk:%d\r\n", SystemCoreClock);
    printf( "ChipID:%08x\r\n", DBGMCU_GetCHIPID() );
    printf("This is printf example\r\n");

    PVD_Config();

    Flash_ReadTime(Time,START_Address,num);

    for(u8 i=0;i<num;i++)
    {
        printf( "Time:%d\r\n", Time[i] );
    }

    while(1)
    {
        Delay_Ms(1000);
        cnt++;
        Time[0]=cnt;
        Time[1]=cnt+1;

        printf("%d:%d\r\n", Time[0], Time[1]);
    }
}

void PVD_IRQHandler(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WCH-Interrupt-fast")));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This function handles the PVD Output interrupt reques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PVD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6) != RESET)
    {
        FLASH_ROM_ERASE(START_Address,256);
        FLASH_ROM_WRITE(START_Address, (u32*)Time, 256);
        /* Clear the Key Button EXTI line pending bi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6);
    }
}
程序中,在while循环中进行Time数组的累加,掉电时会进入PVD中断对Time数组数据进行保存,写入指定地址。再次上电时,会读取该地址数据,验证是否为保存的数据。打印信息如下图,附件为该演示例程。

CH32L103 PVD.zip

网友A:
突然掉电来得及保存数据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突然掉电来得及保存数据吗

单片机供电使用10uF级电容,和其他电路最好用二极管隔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