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dsPIC33EP64MC504-E/PT单片机设有温度保护吗

楼主(2024-06-14):
在做高温实验时(室温-175℃),当温度超过155℃(该器件最高结温)时,串口通讯中断,在自然降温过程中,当温度达到155℃时,单片机重启,串口通讯恢复,想问一下各位大佬,是不是该器件设有温度保护导致了这个现象?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热情回复,问题已经解决了,是RS485芯片在155℃时进行了热停机保护,单片机重启可能是因为RS485芯片恢复时功耗过大。在去掉RS485芯片后,重新进行实验时,温度升温到180℃设备一切正常。

网友A:
dsPIC33EP64MC504-E/PT 是一款数字信号控制器 (DSC),通常它的主要功能是处理数字信号和控制任务,而非专门用于温度保护

网友B:
这种类型的微控制器通常不会直接提供内置的温度保护功能,因为其设计目的是为了数字信号处理和控制应用

网友C:
有些微控制器可能会提供温度传感器接口或温度检测引脚,开发者可以通过外部温度传感器模块或其他外围设备来实现温度监控和保护功能

网友D:
如果您需要在您的设计中实现温度保护功能,您可能需要考虑添加外部温度传感器,并通过微控制器的 ADC 接口或其他适当的方式来监测温度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网友E:
dsPIC33EP64MC504-E/PT 单片机本身可能没有直接的内置温度保护功能,但可以通过外部组件和相应的软件逻辑来实现这一功能

网友F:
你想要实现的功能是MCU别过热?

网友G:
就算是温度过高重启了,也没啥用啊

网友H:
我觉得你不如加个散热片了,更稳定一些

感谢大佬的回复,因为我的空间不够了,没办法在添加散热系统,所以只能选一款温度相对高一点的单片机硬扛了。

网友I:
话说,MCU估计也达不到这个温度的吧

可以硬抗,这款芯片标称是125℃的,通过实验可以发现硬抗到181℃没什么问题。因为PCB板是185℃的,就没往更高的温度进行实验了。

网友J:
估计是给MCU给热死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