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LAN8820推荐电容耦合吗?

楼主(2024-06-14):
LAN8820 是 GigE 电流模式 PHY。
GigE 通信需要自动协商才能启用链路。由于 LAN8820 是电流模式 PHY,因此在自动协商期间会发生共模转换,这会干扰无变压器应用中的通信。因此,不建议将 LAN8820 PHY 用于电容耦合。

网友A:
其实我觉得直接使用官方的参考电路设计就好了吧

网友B:
LAN8820是Microchip公司生产的一款以太网PHY芯片,通常在设计中需要考虑是否对其进行电容耦合。在使用LAN8820时,通常建议在其MDI接口(如RJ45接口)的TX+和TX-、RX+和RX-线对之间添加合适的电容进行耦合

网友C:
电容耦合可以降低传输线上的直流偏置,提高信号传输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

网友D:
其实可以制高频噪声的传播,减少对信号质量的影响,所以耦合也没啥吧

网友E:
保护PHY芯片免受外部电气干扰和静电放电等影响。

网友F:
一般来说,LAN8820的数据手册或应用笔记中会提供关于电容耦合的建议和指导,您可以参考相关文档以获取最佳的设计实践。在设计中,确保选用合适的电容类型和数值,并正确连接到PHY芯片的接口线对上,以确保网络通信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G:
这个还是参考官方推荐设计吧

网友H:
那如果耦合了的话,会有啥问题吗?

网友I:
没注意过,一般我都是直接参考官方的电路设计

网友J:
这个确实,不是很适合耦合

网友K:
看手册吧,或者问问他家技术支持,问问是否耦合合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