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LKS_EVB_MCU074DO_V2.0开发板无法烧录

楼主(2024-06-14):
在立创商城买的LKS_EVB_MCU074DO_V2.0开发板,在KEIL 5内无法使用J-LINK进行烧录调试。
1. 安装官网下载的Linko.LKS07x.1.1.2.pack
2. 在底板接入24v电源后,用J-link连接mcu板的swd接口。KEIl 5内无SWD接口信息。
3. MCU板脱离底板,用J-link连接mcu板的swd接口,在左侧插排端的5V、GND接口上接入5V电源。KEIl 5内无SWD接口信息。
4. MCU板脱离底板,用J-link连接mcu板的swd接口并在SWD接口的5V、GND接口上并入5V电源。KEIl 5内右SWD接口信息。尝试下载,尝试步骤如下:
     A.使用官网下载的例程lks32mc07x_demo_prj,修改工程的device信息到LKS32MC074DOF8Q8。
     B.修改烧录设置为LKS32MC07X 64kB Flash。
     C.尝试下载,但KEIL5提示下载失败:
* JLink Info: Failed to attach to CPU. Trying connect under reset.
* JLink Info: Found SW-DP with ID 0x0BB11477
* JLink Info: DPIDR: 0x0BB11477
* JLink Info: CoreSight SoC-400 or earlier
* JLink Info: Scanning AP map to find all available APs
* JLink Info: AP[0]: Stopped AP scan as end of AP map seems to be reached
* JLink Info: Iterating through AP map to find AHB-AP to use
* JLink Info: Attach to CPU failed. Executing connect under reset.
* JLink Info: Failed to power up DAP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Flash Load finished at 10:36:33
5. 用万用表测量MCU板的SWD接口的5V与左侧插排的5V,未连通。

mcu板:LKS_EVB_MCU074DO_V2.0
底板:LKS_EVB_MVPOW_V4.0_20210906

已经检查过接线,无接线问题。其他设备可正常调试。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我无法烧录的,有社么需要配置的吗?

网友A:
1.mcu板子的5V需要有,如果单独用jink供电,看看是不是能烧录程序,
2.从官网下载lksflash,看看是不是芯片被加密了,flash解锁一下看看

楼主:
使用官网下载的LKSflash工具情况一下,还是不能烧录,不能擦除。通过J-LINK连接MCU板的SWD接口,左侧排查上电5V与SWD接口5v并入J-LINK。
MAX Clock选用5KHz时,可以读取芯片ID,但执行擦除操作时失败。
MAX Clock选用1MHz时,可以读取芯片ID失败。

max clock 5K

max clock 5K

max clock 1M

max clock 1M

网友B:
如果无法识别开发板或无法建立连接,可能是串口驱动没有安装或安装不正确。

网友C:
检查烧录软件的配置参数是否正确,如波特率、数据位等。

网友D:
可能是开发板本身存在问题。

网友E:
麻烦在R27右端和SWD的5V之间飞根线。然后插到底板上,底板供24V电源,烧录一下试试或者用J-link连接mcu板的swd接口并在SWD接口的5V、GND接口上并入5V电源,试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A:
1.jink供电目前是5V吗
2.直接给底板供电,然后烧录程序试下
3.低时钟下可以读到ID,那芯片可以解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