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usToolbox™] 哪位大佬有ModusToolbox 3.1的离线宝?

楼主(2024-06-14):
由于电脑装的是win7系统,故装低版本的ModusToolbox,哪位大佬有ModusToolbox 3.1的离线宝?谢谢

网友A:
您好,
  可以参考下面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336961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可以参考下面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3369616-1-1.html

您好!这个补丁在win7上好像不行,在3.1版本上不行?所以想要一个3.1的离线资源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这个补丁在win7上好像不行,在3.1版本上不行?所以想要一个3.1的离线资源包 ...

https://community.infineon.com/t ... braries/ta-p/252265

网友B:
现在可以不用离线包,原厂提供有绕过GitHub的办法,见附件使用说明即可,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网友C:
原来是要离线包

网友D:
https://softwaretools.infineon.com/tools/com.ifx.tb.tool.modustoolbox?_ga=2.58554030.56728099.1710743715-1871551893.1710743715
这里可以下载到3.1版本的安装包。

还是建议升级到最新的操作系统使用3.2版本。

网友E:
用gwin7开发,咋兼容高版本A

网友F(2024-08-17):
下载和使用旧版本软件时需谨慎,

网友G(2024-11-20):
这种你可以访问Infineon的官方网站,找到ModusToolbox的下载页面进行下载

网友H:
去官网试试呢?应该可以吧

网友I:
直接问问代理商吧,或者FAE试试

网友J:
始终从官方渠道下载软件,以确保安全性和兼容性

网友K:
安装过程中可能需要接受许可证协议,请仔细阅读并同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您好,
  可以参考下面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3369616-1-1.html

参考一下

网友M:
离线的话可以解决生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