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xx 以太网DEMO 启动卡死

楼主(2024-06-14):
    GD32F4XX  ENET 工程 配置以太网PHY RMII 模式后,启动直接进入死循环,如下函数中enet_software_reset 返回ERROR :

static void enet_mac_dma_config(void)
{
    ErrStatus reval_state = ERROR;

    /* enable ethernet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ENET);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ENETTX);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ENETRX);

    /* reset ethernet on AHB bus */
    enet_deinit();

    reval_state = enet_software_reset();
    if(ERROR == reval_state){
        while(1){
        }
    }
/* configure the parameters which are usually less cared for enet initialization */
//  enet_initpara_config(HALFDUPLEX_OPTION, ENET_CARRIERSENSE_ENABLE|ENET_RECEIVEOWN_ENABLE|ENET_RETRYTRANSMISSION_DISABLE|ENET_BACKOFFLIMIT_10|ENET_DEFERRALCHECK_DISABLE);
//  enet_initpara_config(DMA_OPTION, ENET_FLUSH_RXFRAME_ENABLE|ENET_SECONDFRAME_OPT_ENABLE|ENET_NORMAL_DESCRIPTOR);

#ifdef CHECKSUM_BY_HARDWARE
    enet_init_status = enet_init(ENET_100M_FULLDUPLEX, ENET_AUTOCHECKSUM_DROP_FAILFRAMES, ENET_BROADCAST_FRAMES_PASS);
#else
    enet_init_status = enet_init(ENET_AUTO_NEGOTIATION, ENET_NO_AUTOCHECKSUM, ENET_BROADCAST_FRAMES_PASS);
#endif /* CHECKSUM_BY_HARDWARE */

}

    实测 PHY RMII REF 有50M 时钟输出;且网口连接电脑 能够LINK 成功;

网友A:
用的是官方例程吗

网友B:
这个问题可能是由于以太网PHY RMII模式配置不正确导致的

网友C:
一般来说,跑demo应该不会死机的啊

网友D:
在配置以太网PHY RMII模式时,需要确保PHY芯片的寄存器配置正确,包括速度、双工模式等参数

网友E:
保证RMII接口的时钟和数据线连接正确,时钟和数据的极性和相位也需要正确配置

网友F:
一定要注意,MAC层的配置正确,包括时钟、DMA等参数

网友G:
建议你检查一下PHY芯片的状态寄存器,看看是否有错误标志位被置位

网友H:
你也可以尝试在启动时打印一些调试信息,以便更好地定位问题所在

网友I:
是不是哪里的初始化没有配置?

网友J:
能连接了ink成功,是不是发的内容有冲突导致启动卡死啊?

网友K:
我觉得可以仿真看看程序的执行方式方向,看看是不是缺哪里的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