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一款应用于嵌入式系统的通用工具包

楼主(2024-06-14):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应用于嵌入式系统的通用工具包:ToolKit.

1、介绍
ToolKit是一套应用于嵌入式系统的通用工具包,可灵活应用到有无RTOS的程序中,采用C语言面向对象的思路实现各个功能,尽可能最大化的复用代码,目前为止工具包包含:循环队列、软件定时器、事件集。

• Queue 循环队列

1. 支持动态、静态方式进行队列的创建与删除。

2. 可独立配置缓冲区大小。

3. 支持数据最新保持功能,当配置此模式并且缓冲区已满,若有新的数据存入,将会移除最早数据,并保持缓冲区已满。

• Timer 软件定时器

1. 支持动态、静态方式进行定时器的创建与删除。

2. 支持循环、单次模式。

3. 可配置有无超时回调函数。

4. 可配置定时器工作在周期或间隔模式。

5. 使用双向链表,超时统一管理,不会因为增加定时器而增加超时判断代码。

• Event 事件集

1. 支持动态、静态方式进行事件集的创建与删除。

2. 每个事件最大支持32个标志位。

3. 事件的触发可配置为“标志与”和“标志或”。

2 、文件目录
toolkit
├── include                         // 包含文件目录
|   ├── toolkit.h                   // toolkit头文件
|   └── toolkit_cfg.h               // toolkit配置文件
├── src                             // toolkit源码目录
|   ├── tk_queue.c                  // 循环队列源码
|   ├── tk_timer.c                  // 软件定时器源码
|   └── tk_event.c                  // 事件集源码
├── samples                         // 例子
|   ├── tk_queue_samples.c          // 循环队列使用例程源码
|   ├── tk_timer_samples.c          // 软件定时器使用例程源码
|   └── tk_event_samples.c          // 事件集使用例程源码
└── README.md                       // 说明文档
3 、函数定义
3.1 配置文件
• ToolKit配置项

宏定义        描述
TOOLKIT_USING_ASSERT        ToolKit使用断言功能
TOOLKIT_USING_QUEUE        ToolKit使用循环队列功能
TOOLKIT_USING_TIMER        ToolKit使用软件定时器功能
TOOLKIT_USING_EVENT        ToolKit使用事件集功能
• Queue 循环队列配置项

宏定义        描述
TK_QUEUE_USING_CREATE        Queue 循环队列使用动态创建和删除
• Timer 软件定时器配置项

宏定义        描述
TK_TIMER_USING_CREATE        Timer 软件定时器使用动态创建和删除
TK_TIMER_USING_INTERVAL        Timer 软件定时器使用间隔模式
TK_TIMER_USING_TIMEOUT_CALLBACK        Timer 软件定时器使用超时回调函数
• Event 事件集配置项

宏定义        描述
TK_EVENT_USING_CREATE        Event 事件集使用动态创建和删除
说明:当配置TOOLKIT_USING_ASSERT后,所有功能都将会启动参数检查。

3.2 Queue 循环队列API函数
以下为详细API说明及简要示例程序,综合demo可查看tk_queue_samples.c示例。

3.2.1 动态创建队列
注意:当配置TOOLKIT_USING_QUEUE后,才能使用此函数。此函数需要用到malloc。

struct tk_queue *tk_queue_create(uint16_t queue_size, uint16_t max_queues, bool keep_fresh);
参数        描述
queue_size        缓存区大小(单位字节)
max_queues        最大队列个数
keep_fresh        是否为保持最新模式,true:保持最新;false:默认(存满不能再存)
返回值        创建的队列对象(NULL为创建失败)
队列创建示例: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 动态方式创建一个循环队"queue",缓冲区大小50字节,不保持最新 */
    struct tk_queue *queue = tk_queue_create(50, 1, false);
    if( queue == NULL){
        printf("队列创建失败!\n");
    }
    /* ... */
    /* You can add your code under here. */
    return 0;
}
3.2.2 动态删除队列
注意:当配置TOOLKIT_USING_QUEUE后,才能使用此函数。此函数需要用到free。必须为动态方式创建的队列对象。

bool tk_queue_delete(struct tk_queue *queue);
参数        描述
queue        要删除的队列对象
返回值        true:删除成功;false:删除失败
3.2.3 静态初始化队列
bool tk_queue_init(struct tk_queue *queue, void *queuepool, uint16_t pool_size, uint16_t queue_size, bool keep_fresh);
参数        描述
queue        要初始化的队列对象
*queuepool        队列缓存区
pool_size        缓存区大小(单位字节)
queue_size        队列元素大小(单位字节)
keep_fresh        是否为保持最新模式,true:保持最新;false:默认(存满不能再存)
返回值        true:初始化成功;false:初始化失败
队列创建示例: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 定义一个循环队列 */
    struct tk_queue queue;
    /* 定义循环队列缓冲区 */
    uint8_t queue_pool[100];
    /* 静态方式创建一个循环队列"queue",缓存区为queue_pool,大小为queue_pool的大小,模式为保持最新 */
    if( tk_queue_init(&queue, queue_pool, sizeof(queue_pool),
                      sizeof(queue_pool[0]), true) == false){
        printf("队列创建失败!\n");
    }
    /* ... */
    /* You can add your code under here. */
}
3.2.4 静态脱离队列
注意: 会使缓存区脱离与队列的关联。必须为静态方式创建的队列对象。

bool tk_queue_detach(struct tk_queue *queue);
参数        描述
queue        要脱离的队列对象
返回值        true:脱离成功;false:脱离失败
3.2.5 清空队列
bool tk_queue_clean(struct tk_queue *queue);
参数        描述
queue        要清空的队列对象
返回值        true:清除成功;false:清除失败
3.2.6 判断队列是否为空
bool tk_queue_empty(struct tk_queue *queue);
参数        描述
queue        要查询的队列对象
返回值        true:空;false:不为空
3.2.7 判断队列是否已满
bool tk_queue_full(struct tk_queue *queue);
参数        描述
queue        要查询的队列对象
返回值        true:满;false:不为满
3.2.8 从队列中读取一个元素(不从队列中删除)
bool tk_queue_peep(struct tk_queue *queue, void *pval);
参数        描述
queue        队列对象
*pval        读取值地址
返回值        true:读取成功;false:读取失败
3.2.9 移除一个元素
bool tk_queue_remove(struct tk_queue *queue);
参数        描述
queue        要移除元素的对象
返回值        true:移除成功;false:移除失败
3.2.10 向队列压入(入队)1个元素数据
bool tk_queue_push(struct tk_queue *queue, void *val);
参数        描述
queue        要压入的队列对象
*val        压入值
返回值        true:成功;false:失败
3.2.11 从队列弹出(出队)1个元素数据
bool tk_queue_pop(struct tk_queue *queue, void *pval);
参数        描述
queue        要弹出的队列对象
*pval        弹出值
返回值        true:成功;false:失败
3.2.12 查询队列当前数据长度
uint16_t tk_queue_curr_len(struct tk_queue *queue);
参数        描述
queue        要查询的队列对象
返回值        队列数据当前长度
3.2.13 向队列压入(入队)多个元素数据
uint16_t tk_queue_push_multi(struct tk_queue *queue, void *pval, uint16_t len);
参数        描述
queue        要压入的队列对象
*pval        压入数据首地址
len        压入元素个数
返回值        实际压入个数
3.2.14 从队列弹出(出队)多个元素数据
uint16_t tk_queue_pop_multi(struct tk_queue *queue, void *pval, uint16_t len);
参数        描述
queue        要弹出的队列对象
*pval        存放弹出数据的首地址
len        希望弹出的数据个数
返回值        实际弹出个数
3.3 Timer 软件定时器API函数
以下为详细API说明及简要示例程序,综合demo可查看tk_timer_samples.c示例。

3.3.1 软件定时器功能初始化
注意:此函数在使用定时器功能最初调用,目的是创建定时器列表头结点,和配置tick获取回调函数。

bool tk_timer_func_init(uint32_t (*get_tick_func)(void));
参数        描述
get_tick_func        获取系统tick回调函数
返回值        true:初始化成功;false:初始化失败
3.3.2 动态创建定时器
注意:当配置TOOLKIT_USING_TIMER后,才能使用此函数。此函数需要用到malloc。

struct tk_timer *tk_timer_create(void(*timeout_callback)(struct tk_timer *timer));
参数        描述
timeout_callback        定时器超时回调函数,不使用可配置为NULL
返回值        创建的定时器对象(NULL为创建失败)
定时器创建示例::

/* 定义获取系统tick回调函数 */
uint32_t get_sys_tick(void)
{
    return tick;
}

/* 定时器超时回调函数 */
void timer_timeout_callback(struct tk_timer *timer)
{
    printf("timeout_callback: timer timeout:%ld\n", get_sys_tick());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 初始化软件定时器功能,并配置tick获取回调函数*/
    tk_timer_func_init(get_sys_tick);

    /* 定义定时器指针 */
    tk_timer_t timer = NULL;
    /* 动态方式创建timer,并配置定时器超时回调函数 */
    timer = tk_timer_create((tk_timer_timeout_callback *)timer_timeout_callback);
    if (timer == NULL)
    {
        printf("定时器创建失败!\n");
        return 0;
    }
    /* ... */
    /* You can add your code under here. */
    return 0;
}
3.3.3 动态删除定时器
当配置TOOLKIT_USING_TIMER后,才能使用此函数。此函数需要用到free。必须为动态方式创建的定时器对象。

bool tk_timer_delete(struct tk_timer *timer);
参数        描述
timer        要删除的定时器对象
返回值        true:删除成功;false:删除失败
3.3.4 静态初始化定时器
bool tk_timer_init(struct tk_timer *timer, void (*timeout_callback)(struct tk_timer *timer));
参数        描述
timer        要初始化的定时器对象
timeout_callback        定时器超时回调函数,不使用可配置为NULL
返回值        true:创建成功;false:创建失败
队列创建示例:

/* 定义获取系统tick回调函数 */
uint32_t get_sys_tick(void)
{
    return tick;
}

/* 定时器超时回调函数 */
void timer_timeout_callback(struct tk_timer *timer)
{
    printf("timeout_callback: timer timeout:%ld\n", get_sys_tick());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 定义定时器timer */
    struct tk_timer timer;
    bool result = tk_timer_init( &timer,(tk_timer_timeout_callback *)timer_timeout_callback);
    if (result == NULL)
    {
        printf("定时器创建失败!\n");
        return 0;
    }
    /* ... */
    /* You can add your code under here. */
    return 0;
}
3.3.5 静态脱离定时器
注意: 会将timer从定时器链表中移除。必须为静态方式创建的定时器对象。

bool tk_timer_detach(struct tk_timer *timer);
参数        描述
timer        要脱离的定时器对象
返回值        true:脱离成功;false:脱离失败
3.3.6 定时器启动
bool tk_timer_start(struct tk_timer *timer, tk_timer_mode mode, uint32_t delay_tick);
参数        描述
timer        要启动的定时器对象
mode        工作模式,单次: TIMER_MODE_SINGLE;循环: TIMER_MODE_LOOP
delay_tick        定时器时长(单位tick)
返回值        true:启动成功;false:启动失败
3.3.7 定时器停止
bool tk_timer_stop(struct tk_timer *timer);
参数        描述
timer        要停止的定时器对象
返回值        true:停止成功;false:停止失败
3.3.8 定时器继续
bool tk_timer_continue(struct tk_timer *timer);
参数        描述
timer        要继续的定时器对象
返回值        true:继续成功;false:继续失败
3.3.9 定时器重启
注意:重启时长为最后一次启动定时器时配置的时长。

bool tk_timer_restart(struct tk_timer *timer);
参数        描述
timer        要重启的定时器对象
返回值        true:重启成功;false:重启失败
3.3.10 获取定时器模式
tk_timer_mode tk_timer_get_mode(struct tk_timer *timer);
参数        描述
timer        要获取的定时器对象
返回值        定时器模式
定时器模式        描述
TIMER_MODE_SINGLE        单次模式
TIMER_MODE_LOOP        循环模式
3.3.11 获取定时器状态
tk_timer_state tk_timer_get_state(struct tk_timer *timer);
参数        描述
timer        要获取的定时器对象
返回值        定时器状态
定时器模式        描述
TIMER_STATE_RUNNING        运行状态
TIMER_STATE_STOP        停止状态
TIMER_STATE_TIMEOUT        超时状态
3.3.12 定时器处理
bool tk_timer_loop_handler(void);
参数        描述
返回值        true:正常;false:异常,在调用此函数前,未初始化定时器功能“tk_timer_func_init”
注意:tk_timer_loop_handler函数要不断的循环调用。

3.3.13 超时回调函数
函数原型:

typedef void (*timeout_callback)(struct tk_timer *timer);
说明:超时回调函数可定义多个,即一个定时器对应一个回调函数,也可多个定时器对应一个回调函数。

一对一

/* 定义两个回调函数,对应定时器timer1和timer2 */
void timer1_timeout_callback(struct tk_timer *timer){
    printf("定时器1超时!\n");
}
void timer2_timeout_callback(struct tk_timer *timer){
    printf("定时器2超时!\n");
}
/* 创建两个定时器,配置单独超时回调函数 */
timer1 = tk_timer_create((timeout_callback *)timer1_timeout_callback);
timer2 = tk_timer_create((timeout_callback *)timer2_timeout_callback);
多对一

/* 定时器timer1和timer2共用一个回调函数,在回调函数做区分 */
void timer_timeout_callback(struct tk_timer *timer){
    if (timer == timer1)
        printf("定时器1超时!\n");
    else if (timer == timer2)
        printf("定时器2超时!\n");
}
/* 创建两个定时器,使用相同的超时回调函数 */
timer1 = tk_timer_create((timeout_callback *)timer_timeout_callback);
timer2 = tk_timer_create((timeout_callback *)timer_timeout_callback);
3.4 Event 事件集API函数
以下为详细API说明及简要示例程序,综合demo可查看tk_event_samples.c示例。

3.4.1 动态创建一个事件
注意:当配置TOOLKIT_USING_EVENT后,才能使用此函数。此函数需要用到malloc。

struct tk_event *tk_event_create(void);
参数        描述
返回值        创建的事件对象(NULL为创建失败)
3.4.2 动态删除一个事件
当配置TOOLKIT_USING_TIMER后,才能使用此函数。此函数需要用到free。必须为动态方式创建的事件对象。

bool tk_event_delete(struct tk_event *event);
参数        描述
event        要删除的事件对象
返回值        true:删除成功;false:删除失败
3.4.3 静态初始化一个事件
bool tk_event_init(struct tk_event *event);
参数        描述
event        要初始化的事件对象
返回值        true:创建成功;false:创建失败
3.4.4 发送事件标志
bool tk_event_send(struct tk_event *event, uint32_t event_set);
参数        描述
event        发送目标事件对象
event_set        事件标志,每个标志占1Bit,发送多个标志可“|”
返回值        true:发送成功;false:发送失败
3.4.5 接收事件
bool tk_event_recv(struct tk_event *event, uint32_t event_set, uint8_t option, uint32_t *recved);
参数        描述
event        接收目标事件对象
event_set        感兴趣的标志,每个标志占1Bit,多个标志可“|”
option        操作,标志与:TK_EVENT_OPTION_AND; 标志或:TK_EVENT_OPTION_OR; 清除标志:TK_EVENT_OPTION_CLEAR
返回值        true:发送成功;false:发送失败

网友A:
这个是个人在维护还是有社区呢?

网友B:
这个不错啊,不用自己去写代码了。

网友C:
感觉挺好用的

网友D:
请问这个工具包是一直可以免费使用的吗

网友E:
事件标志位是可以自己灵活定义的吗

网友F:
方便移植不?

网友G:
这个工具包会根据产品进行实时更新吗

网友H:
Toolkit是java中的抽象超类,Toolkit 的子类被用于将各种组件绑定到特定本机工具包实现

网友I:
Toolkit 定义的方法是一种"胶水",将 java.awt 包中与平台无关的类与 java.awt.peer 中的对应物连接起来

网友J:
无论是否跑系统 都可以使用这个工具包?

网友K(2024-07-22):
这个是干嘛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