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CD4051BM96为啥输出有尖峰电压

楼主:
用CD4051BM96输出不同电压,输出有尖峰电压电压有尖峰,不知道为啥,请大家看看
我用了两个通道输入 一个输入1.25V  ,一个输入-1.25V,A/B/C选择,2KHz的切换频率输出  正负1.25V方波信号,但是方波有尖峰。
如下图所示

电路图如下所示
两个运放产生1.25V和-1.25V电压输入到CD4051BM96中,运放产生的正负1.25V还是很稳定的,没有尖峰,然后从 CD4051BM96 的3号脚输出 ,正常应该是正负1.25V电压,即使后端端方U24拆掉,也是输出电压有较大尖峰,请问广大网友该怎么处理

网友A(2024-06-16):
你的示波器探头矫正了么?没有矫正的示波器探头,常常得到这个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示波器探头矫正了么?没有矫正的示波器探头,常常得到这个波形。

谢谢,是示波器的问题

网友B:
HHAHA

想起了之前的自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示波器探头矫正了么?没有矫正的示波器探头,常常得到这个波形。

尤其是探头坏了之后,买到便宜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