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M467的CANFD例程中的专用RAM区

楼主(2024-06-14):
例程《en-us--EC_M460_CANFD_Tx_Simply_V1.00》;
以下描述:

一条报文启动发送后,可能因总线忙而处于等待状态。M467 每个CANFD接口最多可配置32条等待发送报文存放在“专用RAM区”。这个专用RAM区有6144Bytes,用于存放等待发送的报文、接收到的报文、及其它报文配置信息。

CANFD_BUF_T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40020200"))) CANFD_TxBuff[8]; // size=8*(8+64)=0x240Bytes

请问一下,上面的地址:0x40020200 是随意定义的吗?具体的资料需要参考哪里?谢谢指点迷津!

网友A:
在您提供的描述中,0x40020200 是一个特定的地址,用于定义CANFD的发送缓冲区

网友B:
这个地址可能是根据具体的硬件设计和内存映射来确定的,通常不是随意定义的

网友C:
要了解这个地址的具体含义和来源,您可以参考芯片手册

网友D:
查阅M467芯片的技术手册或参考手册,通常会提供关于内存映射和寄存器地址的详细信息

网友E:
如果您是在使用特定的开发板或评估板上进行开发,可以查阅该开发板的资料,可能会提供有关内存地址分配的信息

网友F:
看您使用的软件开发工具(如IDE、编译器等)的文档,可能会有关于内存地址分配和链接脚本的说明

网友G:
您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为什么选择了特定的地址来定义CANFD的发送缓冲区,以及如何正确地配置和使用这个地址

网友H:
如果您需要更具体的帮助,建议查阅相关的技术文档或向芯片厂商或开发工具提供商寻求支持

网友I:
一般来说这种专用的存储应该是官方定义的

网友J:
这个是官方预留的地址,肯定不是随意定制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