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ini58 PWM问题

楼主(2024-06-15):
哪位大神能告诉我如何让MINI58的5路PWM同时输出波形

网友A:
官方没有例程吗?1路改成5路好像也不费劲吧

网友B:
建议选择合适的PWM输出引脚,配置为PWM输出模式

网友C:
使用微控制器提供的PWM库函数或直接操作寄存器来配置和启动每一个PWM通道

网友D:
一般要配置PWM的时钟源和分频器,确定PWM的工作频率

网友E:
其实你会配置一个PWM,就会配置5个PWM输出了

网友F:
确保PWM通道的输出引脚正确连接到外部设备或者示波器,以便观察波形,避免使用冲突的引脚,确保所有PWM通道的输出不会相互干

网友G:
在实际应用中,您需要根据具体的硬件配置和需求来调整PWM的初始化和设置。确保每个PWM通道的频率、占空比和输出引脚都正确配置,并且没有冲突

网友H:
直接找demo吧,然后自己配置一下试试就好了

网友I:
这个mini58是不是51的内核啊?